关于MTU到底与路由器有关还是与本地ISP有关?

楼主(2021-03-28):
   为何路由器默认的MTU就许多网页打不开呢?刚刚新买的华硕路由器,PING 网速什么都好 就是众多网页打不开,部分网页秒开,部分打不开,部分时而打开时而打不开,包括淘宝 百度贴吧都时而能打开时而打不开,折腾好久,虽然也觉得这些网址有些规律,也想过难道是MTU数值问题?(默认1492),但是以前从未出过默认1492导致很多网址打不开的问题,就一直忽略,最终实在没办法才改成1480,而ping路由器时发现只能ping到1472.有些迷糊,华硕的mtu 1492怎么可能导致这个问题呢?别人买了就不用改这个为什么?最后只能猜测是本地ISP的关系?请高手们分析一下 3Q

网友:
记号一下表示已关注

网友A:
确实有的运营商用了特殊参数,我在平时调网络时遇到过,还有的需要设置mss值,要不然上网就出问题。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有的运营商用了特殊参数,我在平时调网络时遇到过,还有的需要设置mss值,要不然上网就出问题。一样的 ...

谢谢 ,只要不是路由器问题就好,毕竟不想退换,目前这台穿墙牛 不丢包,真怕换了再出更大问题

网友B:
1492是封包数据大小值。我们这里电信就是1492。
设少了没问题,1480也就是最大传输数据少点。
要是运营商的是1480,你设了1492就出问题了。
你试一下用win的拔号上网有没问题,win的默认是1480。

ping应该不影响的。估计与这无关。

网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58285
你去看看,我当时研究过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92是封包数据大小值。我们这里电信就是1492。
设少了没问题,1480也就是最大传输数据少点。
要是运营商的 ...

ping 不影响 下载也不影响,但是改了1480后似乎下载带宽小了点.好像小了0.5M/S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ping 不影响 下载也不影响,但是改了1480后似乎下载带宽小了点.好像小了0.5M/S左右, ...

包数据短了。。估计是总带宽少了 12/14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