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外球头防尘套破了,底盘异响,更换方向机球头

楼主(2021-03-28):
之前底盘异响,修理厂一会说外球头坏了,一会说内球头坏了。可悲的是我既然全盘接受,内外球头都换了还换了原厂的,结果异响依旧。又告诉我方向机问题,换了一个便宜的方向机。还好我让修理厂把之前的内外球头拆下来备用。旧的这套还相当的紧致。

一分钱一分货,新的方向机用了几万公里,早上起步打死方向出库,异响。前段时间也发张外球头防尘套破了,试试一下球头很松框,用手晃动,咔咔的响。干脆,直接换回旧的那套。

架起车子,松掉轮胎

打死方向,让球头全部伸出来,拆开防尘套的铁摳,拉开

用管钳松掉内球头

松掉外球头螺丝,轻轻一敲就出来了

这个头上的塑料套记得套上,起到限位作用,如果没有装,方向机球头可能会磨到其他地方。防尘套的卡摳,记得装上去前套进去。外球头有左右之分,注意不要装反
顺便给方向机齿条上点黄油。

装上内球头上紧,外球头直接对上位,上紧。回正方向,让防尘套回到一个正常的位置,推到位,防尘套套上方向机,下面就是艰难的卡死卡摳。

右侧空间较小,建议卡摳的螺丝放到上图的位置,螺丝刀从剪头方向进去,拧紧。折腾了很久,就一个位好操作。一定把防尘套卡到方向机上,不然进水引起方向机损坏。
左边的空间比较大,卡摳比较好上紧。
多打死几次方向,看看防尘套是否到位,会不会脱落。

因为,换上的内外球头是原方向机上拆下来的,所以位置没有多少差,就简单的对比一下长度。差不多就没有调整了。直接开去四轮定位就可以了。

起步出库异响消失了。底盘又紧致了。

网友A:
楼主的照片,让我把眼镜取下搽了一遍,带上一看,才发现非眼镜不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照片,让我把眼镜取下搽了一遍,带上一看,才发现非眼镜不清晰

群里的车友一直叫我换手机。哎,有钱换手机还用这么抠门,自己修车吗!

网友:
我去做了一个飞秒回来看还是一样,看来不是我眼睛出了问题。

网友:
群主的大作!顶起。

网友:
停车要回正方向盘,防止各个防尘罩早期损坏。

网友B:
手机是好手机,就是手有点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手机是好手机,就是手有点抖

手机没问题,而是手撸多了。得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没问题,而是手撸多了。得治

看透不说透,还是好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没问题,而是手撸多了。得治

有些玩笑,只会让人感到无趣,降低自己的品味

网友:
手机不行,用单反拍就不会这么糊了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汽修厂经常乱修!

网友:
看得我一脸懵

网友:
现在修理厂就是大爷,修还不保证修好,用户承担所有风险。

网友C:
我的车方向跑偏, 修理厂说要定位, 钱化了, 第二天开还是不好, 再去找, 说我方向机坏了,得1000多. 我了个去. 明显这是个黑心老板.
换了家, 小青年把车升起来, 用手来回拉了拉各个连接件, 说我的方向机球头有框量, 换一下就好了, 要换一对,120*2,  240元.
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车方向跑偏, 修理厂说要定位, 钱化了, 第二天开还是不好, 再去找, 说我方向机坏了,得1000多. 我了个去. ...

银钢摩托车?

网友:
是呀, 是个小迷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