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谁知道下面那种是什么USB接口?mp4上的

楼主(2021-03-28):
求助谁知道下面那种是什么usb接口接口定义是什么.是mp4上的

网友:
图片看不清,猜测是miniUSB

网友:
我咋看图就晕年?

网友:
看着像T口,照片不清,,,,,,

网友A:
估计是相机最常用那种接口

网友:
应该兼容miniusb

网友:
兼容MINIUSB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相机最常用那种接口

就是这种   淘宝怎么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