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长城LE19C3液晶显示器白屏问题拆修成功

楼主(2021-03-28):
显示器有半年没使用了,昨天开机用了不到五分钟就白屏,今天拆机看看。
显示器一直白屏,说明背光没问题,就直接测试驱动板,测得5V供电正常。
电脑开机显示器就白屏,电脑关机显示器就黑屏,说明驱动板没问题。
拆开显示屏上逻辑板,测得5V供电的保险烧断。
心想应该是后面的电路有什么东西短路了才导致烧保险,
于是测了保险后面的电路,结果万用表蜂鸣档没叫唤,没发现明显短路。
料板上找了个保险换上,开机隐约看到画面,然后画面逐渐消失,依然白屏,但渐渐闻到一股糊味。
再次拆开逻辑板,发现一个丝印BM的二极管烧糊了,紧挨着的贴片电容颜色发暗,测试了阻值为40欧。
两个元件拆下来后测试,二极管烧坏,贴片电容阻值还是40欧。看来电容是罪魁祸首!
贴片电容好找,二极管不好找,翻遍料板,只找到个丝印SL的,死马当活马医,把两个元件焊接好。
忐忑地试机,显示器居然正常显示了!
现在用本机上网发帖,已使用一个小时,没出现新问题,但愿能再用个三年五载。

网友:
论坛有你更健康

网友:
好巧,前段时间刚帮朋友修好一台这种显示器,貌似还是同款。传送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36422&extra=

网友A:
我查了一下,贴片二极管 SMAJ15A 丝印BM TVS 二极管
15V的TVS,瞬态抑制二极管。

SL:B5819WS,40V快恢复二极管。

在TVS没发生作用的时候,替换的时候看不出来任何问题,但是如果TVS要发挥作用的时候却是快恢复在凑热闹,可能毁损坏后级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一下,贴片二极管 SMAJ15A 丝印BM TVS 二极管
15V的TVS,瞬态抑制二极管。

谢谢指导,请问一下在什么料板上比较容易找到TVS瞬态抑制二极管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请问一下在什么料板上比较容易找到TVS瞬态抑制二极管呢?

USB ,VGA 等相关回路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 ,VGA 等相关回路多

谢谢,我去料板上找找。

网友:
找到那颗坏电容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