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88nv1120拆解高清图及不能分区另类解决

楼主(2021-03-28):
短接rom,直接开卡错误04,再用diskgen强行删除所有分区,再分区,再删再分区,会发现能分区了,流星大哥的boko发一份研究181265256@qq.com谢谢

网友A:
垃圾主控/直接拆颗粒上2258XT

网友:
朱总,你的文,很难懂,不然就是别处复制贴上,实在很难去了解。

网友B(2021-08-29):
我有工具  也有一块一样的 短接两个孔不识别16M?楼主是短接的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工具  也有一块一样的 短接两个孔不识别16M?楼主是短接的什么地方?

我的也是短接不识别16m,同求方法

网友(2021-11-04):
我有一块,接电脑就认16M开卡报错04

网友C(2022-04-23):
锐仁科技  开普勒固态120G,开不出来,也是错误Err04

网友(2022-06-04):
引用 网友A:
垃圾主控/直接拆颗粒上2258XT

2258XT是需要独立内存的,你确定在这块板子上换个2258XT的主控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锐仁科技  开普勒固态120G,开不出来,也是错误Err04

这个板子短接哪里进rom?

网友(2022-07-13):
有8脚芯片的,短接8脚芯片的6-7脚,可以识别16M,然后,我就不会搞了。

网友(2022-09-03):
就是不惯着你的道理呗,看看最终谁是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