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远程控制,语音控制,遥控控制,手机控制一体的控制器

楼主(2021-03-28):
闲来无事画个图,准备做几个4路易微联开关控制器。有想一起的吗

有10个人我就开个车,预计50块钱左右吧
DC5v,8-80v
AC220
输出10A
433遥控+蓝牙2.4g遥控(给模块自己diy)
添加蓝牙控制是因为433有时候不太灵敏,但是优势是控制距离长。
蓝牙控制稳定,但是距离短。

补充内容 (2022-3-28 15:36):
https://oshwhub.com/rsshadow/yi- ... aowifi-kong-zhi-ban
项目已经开源,自己想改就改吧。

网友A:
12v继电器? 整版供电用5v就行了,继电器也就可以用5v的,线性电降压芯片的功耗也会小。
还有驱动继电器用一片ULN2003就行了,一片就可以驱动4个继电器,省去了三极管,二极管,电阻之类。减少了很多焊接的麻烦(如果是DIY的话)。
还有如果确定要控制220v的灯的话,直接布线把220v电引入继电器,可以减少很多接头,降低接线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继电器? 整版供电用5v就行了,继电器也就可以用5v的,线性电降压芯片的功耗也会小。
还有驱动继电器用 ...

图画的12v而已。pin to pin。

网友:
外挂MCU是吧 这个价格直接开团没问题 不愁卖

网友B:
有可以连接WIFI 控制吗?
想加入

网友:
我想要加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以连接WIFI 控制吗?
想加入

易微联就是联网控制,支持主流的智能音响语音控制

网友C:
无线可以用nRF24L01试试,这个距离够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线可以用nRF24L01试试,这个距离够远

蓝牙再远也不可能有433远吧

网友:
又见到大佬了

楼主:
灯板收到了吗,有问题吗

网友:
反映不热烈

楼主:
板子到了,焊接了半小时。测试没有问题,蓝牙和433以及按键和手机,天猫精灵都可以驱动。继电器手头只有4脚的了,没有常闭脚,接线座也只剩2p的了,不过够用了。
待机功耗:四路吸合状态下2w,四路断开状态下1w,也就是说最高2w,最低1w。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板收到了吗,有问题吗

谢谢大佬,没问题,灯板已经焊好六个了,三个已经服役。捷配给我发了十一块板子,嘎嘎

网友:
建议增加短信 电话控制比较好,不走数据的那种短信控制,实现真正的远程控制

网友:
报名加入,已收藏本帖。

网友(2022-03-21):
等了一年了

网友:
都的大神级的

楼主:
改天我直接把pcb文件贴出来吧,自己就能打板子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