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 咸鱼买了给米沃奇电池 一个灯闪

楼主(2021-03-28):
一个灯闪  测了下正负有电压  插上电批 不能启动是坏了吗??

网友:
一个灯闪,基本上是五组电池中某一组电池到保护板的镍片断了

网友:
应该是一一组漏液或者0电压了吧

网友:
闪一灯=没电
电池有坏或需要充电

网友:
其中某一只电池有问题。要验证也很简单,拆开电池,用万用表单独测量每一只电池的电压就一清二楚了。

网友A:
买个组装8Ah 350不香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个组装8Ah 350不香吗。

组装电芯肯定不能跟原装的比,组装电芯并联的越多对电芯一致性要求越高,你不定期检查单组电芯电压会坏的更快,除非平衡充.

网友:
闲鱼上的,没动手能力的,最好别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组装电芯肯定不能跟原装的比,组装电芯并联的越多对电芯一致性要求越高,你不定期检查单组电芯电压会坏的 ...

2并的用的也是三星40t。

网友:
测电芯吧,应该是有挂了的

网友:
试试短接2脚和5脚能不能激活。
我有两块都是这样。拆开了电芯电压都一致,镍片也没有虚焊 实测容量3.6以上,但是用用就闪红灯,短接法可以恢复,但是偶尔放一晚上,早上又闪灯了。可能保护板有问题。懒得搞 最后出掉了。

网友:
买个外壳料套,自己组装一个电池

网友(2021-06-25):
要么是保护板要么是电芯,先短接2和5脚复位看看

网友(2021-10-09):
我也上相同问题,无法修复。

网友:
三脚接2.2K到二脚 充电激活

网友(2022-06-25):
保护板坏了就惨了

网友:
由简到难,先拆开检查有没有虚接,有的话焊牢,充充电就好了。

网友:
咸鱼不可靠

网友:
检查电压一致性,也有可能8脚MOS管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