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求助]家里把阳台改成了厨房,橱柜背面因为冬季湿度太大已经发霉,求助

楼主(2021-03-28):
小家真的太小,把阳台改成了厨房
家里孩子他妈不喜欢开油烟机,结果一冬就因为湿度太大把橱柜背板都搞的发霉了,就不上图片了,太难看了。
想处理一下,但橱柜是卡着阳台订做的,拆也不好拆,有没有的方法可以简单处理一下,比如有没有的防水漆之类的,要环保一些的,毕竟里面放的是吃食
或者能不能贴层铝箔纸/?
还是有其他的方法?或者强拆然后不要背板?再或者换成塑料背板?比如亚克力?PVC?

网友:
加装铝箔板

网友A:
油烟机的重要用途是排油烟,油烟致癌啊坛友,不用不行,冬天蒸煮炖时可以开低档,噪音小点,别说柜子后面连玻璃上都没有哈气。不管柜子怎么处理,油烟机一定要用啊坛友——业余家庭煮夫的忠告。再说了油烟机多少瓦?开一小时多少钱?这就没必要省了吧!

网友B:
铝箔贴纸橱柜防潮垫贴纸

网友C:
温差导致冷凝水。想想冬天早上起来,你的阳台玻璃上的那些水,底下橱柜上也有。

网友D:
阳台一般不能改造成厨房的,阳台一般偷工减料明显,有危险

网友E:
上图,我看看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烟机的重要用途是排油烟,油烟致癌啊坛友,不用不行,冬天蒸煮炖时可以开低档,噪音小点,别说柜子后面连 ...

她说嫌吵,直到她看到那些霉点才开油烟机
天天爱蒸东西吃,弄的厨房里面都是水气

楼主:
我要不要直接把橱柜拆了把后背板换成吊顶用的PVC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箔贴纸橱柜防潮垫贴纸

贴纸我怕是里面解决了,但后面挨着墙的那面会不会还是在发霉,如果那样可就惨了

网友:
    炒菜不开抽油烟机,就等着得肺癌了。发霉的板一定要丢掉,你可以填补上原来一样的板,做工的人会帮你做的。阳台搞厨房,一定要把阳台全部用铝合金窗封闭,潮湿天气关窗这样就不容易受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差导致冷凝水。想想冬天早上起来,你的阳台玻璃上的那些水,底下橱柜上也有。 ...

说的可是呢,之前也是没有经验,现在只能是想什么办法补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阳台一般不能改造成厨房的,阳台一般偷工减料明显,有危险

我这个是老楼,三十来年的了,那时候盖的房子应该还好吧,小区里面几乎所有的都把阳台改成厨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图,我看看是什么情况

上图还是算了吧,不给大家污染眼球了。我画个示意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贴纸我怕是里面解决了,但后面挨着墙的那面会不会还是在发霉,如果那样可就惨了 ...

你要是动手能力强就用地板砖做橱柜一次性解决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上图还是算了吧,不给大家污染眼球了。我画个示意吧

想永久解决地话换非木质的橱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动手能力强就用地板砖做橱柜一次性解决

直接砖垒一个台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永久解决地话换非木质的橱柜吧

才弄的  还不想再大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砖垒一个台面

自己去搜瓷砖橱柜看下你就明白了

网友:
爱蒸东西吃是好事儿,板子换掉,油烟机一开,坐等美食出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