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SF2281每次开卡30秒就出错,请大神们指点迷津。

楼主(2021-03-28):
[root@localhost SF_Genesis-v1.7]# ./SF_Genesis -PROCESS_SSD 11:0:0:0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mfp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33205.12345.test.driveconfig 12345 www_123 log=/log/root/Desktop/sf2281/MFP/sf2281.log
~~~~~~~~~~~~~~~~~~~~~~~~~~~~~~~~~~~~~~~~~~~~~~~~~~~~~~~~~~~~~~~~~~~~~~~~~~~~~~~~~~
SandForce Genesis Utility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 Library: v1.7.1.20130612-fc14-32bit

Copyright 2010-2012, LSI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
[Sat 03/27/2021 12:55:51] - SF_Genesis has been invoked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11:0:0:0
                      argv[3]: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mfp
                      argv[4]: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33205.12345.test.driveconfig
                      argv[5]: 12345
                      argv[6]: www_123
                      argv[7]: log=/log/root/Desktop/sf2281/MFP/sf2281.log
                     ~~~~~~~~~~~~~~~~~~~~~~~~~~~~~~~~~~~~~~~~~~~~~~~~~~~~~~~~~~~~~

[Sat 03/27/2021 12:55:51] - Instructing the operating system to purge any existing cached data for device: '11:0:0:0'
[Sat 03/27/2021 12:55:56] - Issuing a discovery command for device: '11:0:0:0'
[Sat 03/27/2021 12:56:01] - Discovery command completed...
[Sat 03/27/2021 12:56:01] - Waiting 5 seconds for the system to settle...
[Sat 03/27/2021 12:56:06] - Device designation string '11:0:0:0' is mapped to node '/dev/sg2'
[Sat 03/27/2021 12:56:06] - Proceeding to process SSD device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DeviceName = /dev/sg2
    MFP Package Filename =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mfp
      Configuration File =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33205.12345.test.driveconfig
              Serial No. = 12345
         World Wide Name = www_123
  ~~~~~~~~~~~~~~~~~~~~~~~~~~~~~~~~~~~~~~~~~~~~~~~~~~~~~~~~~~~~~~~~~~~~~~~~~~~~~~~~~~~~~~~~~~~~~~~~~~~~~~~~~~~~~~~~~~

[Sat 03/27/2021 12:56:06]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Sat 03/27/2021 12:56:06] - Validating Manufacturing Firmware Packag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mfp
[Sat 03/27/2021 12:56:06] - Successfully opened the packag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mfp
[Sat 03/27/2021 12:56:06] -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33205.12345.test.driveconfig Loaded successfully
[Sat 03/27/2021 12:56:15] - B01 Power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request detected
[Sat 03/27/2021 12:56:15] - B01 Power Management conforms to hardware version 0x0
[Sat 03/27/2021 12:56:15] - Successfully extracted *.DriveConfig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33205.12345.test.driveconfig
[Sat 03/27/2021 12:56:15] - Extracted Config_ID: 1 (33205) in DriveConfig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33205.12345.test.driveconfig
[Sat 03/27/2021 12:56:15] - Extracted SerialOutputControl: 0
[Sat 03/27/2021 12:56:15] - Searching for flashware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33205
[Sat 03/27/2021 12:56:15]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33205
[Sat 03/27/2021 12:56:15] - Flashware image extracted: 33205_fw_cl_mlc_Micron_128Gb_33bit_FT16B08UCM1-3B_2Q_1C_1D_PP_R02795_s512.vic
[Sat 03/27/2021 12:56:15] - Searching for manufacturing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33205
[Sat 03/27/2021 12:56:15]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33205
[Sat 03/27/2021 12:56:15] - Manufacturing image extracted: 33205_mf_mlc_Micron_128Gb_33bit_FT16B08UCM1-3B_2Q_1C_1D_PP_R02795_s512.vic
[Sat 03/27/2021 12:56:15] - Proceeding in ROM mode, download feature 3...
[Sat 03/27/2021 12:56:15] - Successfully downloaded MFB to the drive...
[Sat 03/27/2021 12:56:15] - Waiting (5 sec) for the drive to settle...
[Sat 03/27/2021 12:56:20]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Sat 03/27/2021 12:56:20] - Firmware revision reported to be: '582ABBM0'.  This indicates MFB download was successful.
[Sat 03/27/2021 12:56:20] - Successfully enabled SMART capabilities...
[Sat 03/27/2021 12:56:22] - Successfully issued a diagnostic unlock...
[Sat 03/27/2021 12:56:23] - Performing the flash test of block 0 (0x0000)...
[Sat 03/27/2021 12:56:26] - Flash Test Results:
~~~~~~~~~~~~~~~~~~~~~~~~~~~~~~~~~~~~~~~~~~~~~~~~~~~~~~~~~~~~~~~~~~~~~~~~~~~~~~~~~
-----------------------------------------------------------------------------
Flash Test Parameters:
-----------------------------------------------------------------------------
               Block Count: 0
                Page Count: 1
                 Bus Count: 2
        Chip Enabled Count: 1
                 Die Count: 1
                Lane Count: 4
               Plane Count: 2
-----------------------------------------------------------------------------
Results Notes:
-----------------------
   N1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passed with no bit errors.
   N2 - No test data available.  Test may have aborted, or failed during the testing.
   N3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errors less than or equal to half the range of ECC correction power.
   N4 - At least  one erased page teste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half the correction power.
   N5 - Walking zeros test failed.
   N6 - Walking ones test failed.
   N7 - Block contained factory bad block markings and testing was skipped.
   N8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the correction power on plane 0.
   N9 - Block in plane 0 was marked as a factory bad block.
  N10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the correction power on plane 1.
  N11 - Block in plane 1 was marked as a factory bad block.
-----------------------------------------------------------------------------

+------+------+------+------+--------+--------------------------------------------+---------+
| Bus  | CE   | Die  | Lane | Value  | Result Notes                               | Overall |
+------+------+------+------+--------+--------------------------------------------+---------+
| 0    | 0    | 0    | 0    | 0x0002 | N3                                         | WARNING |
+------+------+------+------+--------+--------------------------------------------+---------+
| 0    | 0    | 0    | 1    | 0x0002 | N3                                         | WARNING |
+------+------+------+------+--------+--------------------------------------------+---------+
| 0    | 0    | 0    | 2    | 0x0002 | N3                                         | WARNING |
+------+------+------+------+--------+--------------------------------------------+---------+
| 0    | 0    | 0    | 3    | 0x0002 | N3                                         | WARNING |
+------+------+------+------+--------+--------------------------------------------+---------+
| 1    | 0    | 0    | 0    | 0x0002 | N3                                         | WARNING |
+------+------+------+------+--------+--------------------------------------------+---------+
| 1    | 0    | 0    | 1    | 0x0002 | N3                                         | WARNING |
+------+------+------+------+--------+--------------------------------------------+---------+
| 1    | 0    | 0    | 2    | 0x0062 | N3,N5,N6                                   | WARNING |
+------+------+------+------+--------+--------------------------------------------+---------+
| 1    | 0    | 0    | 3    | 0x0002 | N3                                         | WARNING |
+------+------+------+------+--------+--------------------------------------------+---------+

-----------------------------------------------------------------------------
  Total Number of test results: 8
            Number of failures: 0
         Number of Passed with warnings: 8
      No. Passed without warnings: 0
-----------------------------------------------------------------------------

~~~~~~~~~~~~~~~~~~~~~~~~~~~~~~~~~~~~~~~~~~~~~~~~~~~~~~~~~~~~~~~~~~~~~~~~~~~~~~~~~

[Sat 03/27/2021 12:56:26] - Performing the FORMAT Command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MemoryWearCycleCapability = 0
              CurrentPE_CycleCount = 0
                     LifeInSeconds = 0
                   LogicalCapacity = 234441648
                        SectorSize = 512
             SectorAlignmentOffset = 0
                  ExpectedMemoryID = 33836 (0x842C)
                   ExpectedNumDies = 0
               SerialOutputControl = 0
                           Time[8] = 0x0000000000000000
            MiscFlag_Erase_R_Block = 0
     MiscFlag_PanicHandlingEnabled = 0
        MiscFlag_PanicOnSATA_Error = 0
  MiscFlag_WriteThrottlingTestMode = 0
      MiscFlag_DisableUserBandECCX = 1
                        L_PageSize = 0
                        E_PageSize = 0
              ErrorCorrectionPower = 0
      ConfigDeviceReadDisturbCount = 0
   ConfigDeviceReadDisturbCountLow = 0
                  ExtraOptions_0_1 = 0
~~~~~~~~~~~~~~~~~~~~~~~~~~~~~~~~~~~~~~~~~~~~~~~~~~~~~~~~~~~~~~~~~~~~~~~~~~~~~~~~~~~~~~~~~~~~~~~~~~~

[Sat 03/27/2021 12:56:38] - FATAL_ERROR: Could not perform the FORMAT() operation on the drive... (0x0000C048:SF_SCT (C048h): Root Creation Failed (MFB format))
[Sat 03/27/2021 12:56:38] - End of Genesis manufacturing log.
[Sat 03/27/2021 12:56:38] - Exiting...
[Sat 03/27/2021 12:56:38] - Overall Result for Device: /dev/sg2 ****** FAIL ******
[root@localhost SF_Genesis-v1.7]#

网友A:
试一下更改:写保护  选项。

网友B:
什么盘/是自己贴的还是原装的/上图啊/你这好像是颗粒测试都没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盘/是自己贴的还是原装的/上图啊/你这好像是颗粒测试都没过

是金士顿V300固态硬盘原装的。

网友C:
真棒,啥都不讲,只贴张图,颗粒也不讲,大神你们隔空抓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金士顿V300固态硬盘原装的。

开卡写保护设置问题  但是目测你的一个颗粒 也需要更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更改:写保护  选项。

开启外部写保护和关闭外部写保护都是一样不行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真棒,啥都不讲,只贴张图,颗粒也不讲,大神你们隔空抓药

这个图说的已经很明白了,楼下坛友一语道破,第一,写保护没开,第二,颗粒跪了,v300的正品即使是最后一批也有5年历史了,赶紧丢咸鱼保平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说的已经很明白了,楼下坛友一语道破,第一,写保护没开,第二,颗粒跪了,v300的正品即使是最后一 ...

他标题也没说V300,若说金士顿,一定开写保护,内文中,只警告,一样可以开,没有FAIL

若是说清楚了,大家玩SF的,会比较好抓问题。

网友:
33205
TSOP 128G
LM75
写保开

楼主:
是这样子设置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子设置吗?

是lm73还是75看屁股后面芯片,如果是肥的八角像是spiflash一样的必然是lm75,如果是六脚小的长得像dc-dc芯片的就选lm73,另外电源管理选b01,实在不行试试b02

网友:
主要还是颗粒,用清空架跑一下DRT,再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lm73还是75看屁股后面芯片,如果是肥的八角像是spiflash一样的必然是lm75,如果是六脚小的长得像dc-dc ...

屁股后面好像是T730的6角芯片,应该就是lm73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lm73还是75看屁股后面芯片,如果是肥的八角像是spiflash一样的必然是lm75,如果是六脚小的长得像dc-dc ...

全部设置了,还是不行啊,开卡还是一样的失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屁股后面好像是T730的6角芯片,应该就是lm73吧?

t730是lm73无疑,这个选错了开卡就是温度显示不对劲罢了,b01和b02选错容易卡75,写保护选错也容易卡75,但是我个人很大怀疑你是颗粒真的跪了,v300现在真的没啥怀恋的,丢咸鱼回血买点好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t730是lm73无疑,这个选错了开卡就是温度显示不对劲罢了,b01和b02选错容易卡75,写保护选错也容易卡75, ...

好的,谢了群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