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盈通极速固态硬盘rts5733dl开跑rdt

楼主(2021-03-28):
先挂一晚上,明天看结果,,,再上传配置图,,,,,带25八角的第一次跑,不知能否成功,也算第一弹先驱实验。
开卡工具:https://www.mydigit.cn/thread-245975-1-1.html

网友:
垃圾主控/拆颗粒上2258XT啊

楼主:
早上双打全灭,貌似0k了

网友(2022-07-19):
开卡软件分享一下吧
我也是这主控

网友:
国产颗粒能识别吗?

网友(2022-09-03):
请教,有一块盘也是RTS5733DL类型主控,盘主板布局特征与上图几乎一致,我想问的是“短接”位置在左边(JP2)还是在右边(JP1),能具体给指一下吗

网友:
螃蟹,不是说没有工具吗

网友(2022-11-17):
开卡软件分享一下吧

网友(2025-03-24):
跑RDT 那个灯是怎么闪的还有映像吗 我有一个 5733 跑RDT 开头 有个灯闪 一会就只剩下一个灯长亮 了  另外的 灯也不闪了  想求大神指点一下  单灯亮是海再跑还是已经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