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微信电子相框拆解(WeChat W-M1)

楼主(2021-03-28):
N年前的年会礼品,配置比较全,屏幕分辨率还不错,可惜有些功能不能实现,出厂固件只能向数码相框推送照片和视频,有话筒,触屏,扬声器,并且还是安卓系统,感觉这货最初的设计应该可以和微信互动,目前来讲这个话筒是完全没有任何作用的

从左至右,扬声器,电源接口(5V2A),电源键

底部铭牌,型号W-M1

撕开底部胶垫

左右两边各一颗螺丝,下面四个黑点是卡扣的接口,卡片一撬就轻松打开了

小心拆开卡扣就能看到屏幕的排线了,这时候沿着屏幕两侧接着撬就可以了

后盖连着一个扬声器

内部全貌,主板,下面是一块锂电池

因为屏蔽罩是焊接到主板上的,所以没有拆,根据铭牌显示这是个512MB+8GB的产品,主控应该是全志H2的方案

板子背面光秃秃的,上面有版号和一贴纸

主板背面电源接口左侧出现一个按键,对比外壳背面,扬声器最右侧也预留了一个小孔,经测试,按住这个按键开机会进入固件升级界面

升级界面

电源管理芯片

WiFi芯片

版号

下面是锂电池

这个是主板最上方,目测是光感,主板的另外一侧有一个话筒

比较尴尬, 按住刷机键重启后进入配置向导,连接wifi这里连接成功后没有跳转(猜测是新版固件更改了相册服务器,强制降级后无法连接到服务器)

-完-

网友(2023-09-08):
这个微信相框,最大的问题是,不支持联电脑USB直接将照片存进相框,只能通过指定的服务器APP手机扫描上传进相框

楼主可以偿试一下,看内部PCB板结构,有一个USB MINI接口,能不能直接跟电脑联上,将照片直接保存到相框里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