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假金士顿64G(sm2246xt)开卡成功但跑圈出错

楼主(2021-03-28):
开卡成功后,先跑了两遍h2testw,也是提示有错误,第三遍跑的urwtest显示这样,好多出错的,请问这种情况改如何修好?

补充内容 (2021-4-2 13:52):
开卡出错,显示C_Pret_TooMuchBad Fail(3D2)  怎么弄?

网友A:
黑片就是这样,先跑RDT,再开卡。

网友B:
RDT不跑,跑圈干什么?不参考原厂坏块,开完一堆坏块。

网友:
RDT教程要看

网友:
SG级别的颗粒,洗洗睡吧,不适合当SSD

网友:
你的坏BLOCK集中在50-60,就第二块吧(32G)
如果是我,可能会。。。烧高温,跑校验,给它在05SMART项。

网友C:
都已经是SG级了/这还搞什么呢/颗粒拆来扔了吧/BGA100板子比颗粒都值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已经是SG级了/这还搞什么呢/颗粒拆来扔了吧/BGA100板子比颗粒都值钱

这种应该是参数或固件不对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已经是SG级了/这还搞什么呢/颗粒拆来扔了吧/BGA100板子比颗粒都值钱

主板卖100元? 不科学把,新固态才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片就是这样,先跑RDT,再开卡。

Pretest选1,勾选RDT Test,开卡后,通电让他自己跑,跑完后,开卡Pretest选3,勾选Check RDT 开卡,去勾RDT Test 然后再开卡,是不是这样的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B:
RDT不跑,跑圈干什么?不参考原厂坏块,开完一堆坏块。

Pretest选1,勾选RDT Test,开卡后,通电让他自己跑,跑完后,开卡Pretest选3,勾选Check RDT 开卡,去勾RDT Test 然后再开卡,是不是这样的步骤?

楼主:
希望大神支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