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按下开关,有时有动一下,有时动都不动,这是怎么了?

楼主(2021-03-28):
拆成这样了

网友A:
没测一下是不是开关的问题吗,或者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B:
是个什么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测一下是不是开关的问题吗,或者是电池不行了?

换过电池了,开关用万用表测?
接开关灯有亮,证明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个什么东东

锂电螺丝刀

网友:
你这没头没尾图片也没拍到关键位置的让人咋看

网友:
电池直接连电机,如果反应一样,电池不行了。如果电机正常,板子有问题

网友:
咳咳,我的老虾也有这问题,按快点直接保护停转,慢慢按就可以用,不过扭力大点还是停转了。

网友C:
在电池两端接万用表看电压,有指针表更好,然后按开关转动看看电压掉多少,如果掉得很明显的话说明电池基本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电池两端接万用表看电压,有指针表更好,然后按开关转动看看电压掉多少,如果掉得很明显的话说明电池基本 ...

新换的电池,旧的也一样

楼主:
电机坏了,准备买个好的,卖家发个杂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