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怎么查电机型号?比如这个RS380S-4128

楼主(2021-03-28):
比如这个?

网友:
380电机,3.6v

网友:
完了。我以后不敢发言了,说错了好怕,起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型号。r圆柱形电机,S有刷,3直径,8长度,0代表3匝线圈,41线圈41丝粗。28每匝28圈,6V,3A,12W左右 ...

看起来很专业,跟你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型号。r圆柱形电机,S有刷,3直径,8长度,0代表3匝线圈,41线圈41丝粗。28每匝28圈,6V,3A,12W左右 ...

6V,3A,12W是怎么回事儿?
DC 3.6V,这不是坛友们普遍拥有的小直流电批的电机上明确标示的3.6V电压值吗?另外“3匝线圈”的表述也不太准确,匝本来就是圈的意思,表示环绕一周,一匝也就是一圈,只是比用“圈”字更专业更正式一些。你想表达的应该是电机转子上绕线的槽数(磁极数),比如550电机是3槽的,555电机是5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型号。r圆柱形电机,S有刷,3直径,8长度,0代表3匝线圈,41线圈41丝粗。28每匝28圈,6V,3A,12W左右 ...

刚才百度了一下,直流电机的型号与尺寸的关系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型号。r圆柱形电机,S有刷,3直径,8长度,0代表3匝线圈,41线圈41丝粗。28每匝28圈,6V,3A,12W左右 ...

就这?   还5个人支持?

“3直径,8长度” ? 那你告诉我长度单位是什么
“6V,3A,12W”  ?  DC3.6v不就是直流电机额定3.6V电压的意思么?

网友B:
380电机,0.41的线径、三组线圈、每组28匝~

网友:
引用 网友B:
380电机,0.41的线径、三组线圈、每组28匝~

这个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