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元太阳能灯五个月就不亮,拆开我也修不了

楼主(2021-03-28):
这灯才去年十月份在淘宝特价版中购的,领券后才11元,看介绍好像比我原来买的太阳能灯强些,收到就使用也一直没拆过。可没想到这灯死得更快,不到半年就突然不亮了。联系店家让我拍十元运费再发一套我,那不是等于我再买一次垃圾货吗?直接拆开打算看看不是电池问题,可没想到这电路相对高级不少,电池意外是好的还有4.12V,充电时指示灯也正常亮。用遥控器强制开灯也不亮,闪都不闪下,看来只是放电电路哪儿有问题,这个我感觉修不了,电路板上也找不到测试点,想测量单个灯珠也接触不上。有高手能指导下不?

网友:
没有啥好修的,不外乎先查灯珠,后查开关器件,再查控制电路,最后查充电,供电

网友:
看这情形,灯珠是并联的,估计灯珠没有损坏,可能是控制管的问题。

网友:
锂电池供电的,大多LED并联的,想测量单个灯珠,可以找个3V电源,随便接到某颗LED上测试一下。

网友:
遥控都开不了,有可能是灯珠问题,万用表笔不够尖的话,找两根绣花针用铜丝绑在表笔上面就能测了

网友A:
我的办法是挨个补焊!!!
我也有个新太阳能投光灯到手就不亮,最开始以为电池挂了,结果拆开电池还有点电,充电也不是二极管直充的,接太阳能板充电指示灯亮,但是遥控强开灯都不亮。最后补焊了一个看着可疑的电阻(看着是焊上的),灯就好了。

网友:
请问:该太阳能灯板上8脚芯片型号是什么?谢谢!

网友:
我19.9的马上就一年了…看到楼主的帖子感觉没有买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办法是挨个补焊!!!
我也有个新太阳能投光灯到手就不亮,最开始以为电池挂了,结果拆开电池还有点电 ...

这个太阳灯的灯珠不太好补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太阳灯的灯珠不太好补焊

新的灯珠不易坏,而且是全部并联的,按理说坏几颗也不影响,我估计灯珠也没坏。我是补焊的贴片电阻电容这些被动原件

网友B:
第一个你把电池拆下,太阳能电池那端断开,等一下按上再试试。
第二个你看看C2那个电容是掉了还是本身就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你把电池拆下,太阳能电池那端断开,等一下按上再试试。
第二个你看看C2那个电容是掉了还是本身就没 ...

C2一看就是本身没有,电池正常的测量了,也接负载测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你把电池拆下,太阳能电池那端断开,等一下按上再试试。
第二个你看看C2那个电容是掉了还是本身就没 ...

那个c2好像是自己加焊上电容,解决LED灯闪频的毛病,当然啦眼睛是看不出来闪频的,我见过几个卖太阳能灯珠板的卖家是这样解释那个空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你把电池拆下,太阳能电池那端断开,等一下按上再试试。
第二个你看看C2那个电容是掉了还是本身就没 ...

C2是自己加电容解决灯闪频与亮度的,

网友:
短接q1或q2试试看呢

网友:
电池有电肯定不是led短路,灯珠不考虑。S+断开,测U1及附近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C2一看就是本身没有,电池正常的测量了,也接负载测量过。

我有一个就是,测哪都没问题,最后把电池断开,再接上就好了。那个控制芯片是个单片机,莫名其妙死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就是,测哪都没问题,最后把电池断开,再接上就好了。那个控制芯片是个单片机,莫名其妙死机了。 ...

我也支持你的判断
断电重启试试

网友:
19几块钱的不用修了吧

网友:
是不好修,灯板上白柒,查电路也没法查,花10元再发一套为上,或找到电路图也好修,三无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