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四贴海力士BGA316 128G开卡前ID正常,开卡后乱码

楼主(2021-03-28):
两贴正常,四贴就乱了,见下面的图

如果说虚焊,不可能都虚焊,而且二贴正常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虚焊了,重新焊接试一下

网友A:
两贴的那也不正常啊,最后一行CE对照一下

网友:
开完卡乱码海力士出现这种情况很正常/具体以短接ROM后识别的为准/16NM的MLC颗粒是吧 这个ID分布很海力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贴的那也不正常啊,最后一行CE对照一下

事实是,从too much bad之后的坏块表来看,最后那条不变的,没有参与开卡。

不变ID那个芯片,丝印和其他三个不同,所以,这个梗还是得丢给海力士

楼主:
我看错了,那个不同丝印的,ID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