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测一块PS3110的盘,Phison mSATA 256GB S10

楼主(2021-03-28):
闲鱼淘的坏盘,找当地的热心好机友给开的卡。

颗粒信息:

群联自封闪迪A19nm MLC。

跑分:

基准:

跑圈:

顺序读写和4k均不错。

分享完毕,撒花!

网友:
这一波操作厉害啊

网友:
关键是多少钱淘到的?

网友:
3110也能玩啦?

网友A:
PS3110搭配东芝闪迪的MLC颗粒就算不是土狗速度也是很猛的固件优化的比较激进 稳定性一般

网友B:
S10八通主控,S8可以64CE。更奇葩。只支持1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S3110搭配东芝闪迪的MLC颗粒就算不是土狗速度也是很猛的固件优化的比较激进 稳定性一般 ...

这主控搭配mlc颗粒,延迟低的可怕,真是秒杀任何nvme主控的延迟好几条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10八通主控,S8可以64CE。更奇葩。只支持1踢。

才1t?明明东芝的颗粒都是ce少die多,我估计就是为了1uxl设计的,这有这个颗粒才可以1t 64ce,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主控搭配mlc颗粒,延迟低的可怕,真是秒杀任何nvme主控的延迟好几条街了 ...

SATA的片内缓存够大 延迟都低,不信你随便弄个MLC 写都是0.0x毫秒,NVMe优势是单位时间有更高的指令吞吐量和I/O 而不是低延迟,再一个TLC颗粒的编程时间都要100us左右的,MLC只要40-50us,所以MLC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才1t?明明东芝的颗粒都是ce少die多,我估计就是为了1uxl设计的,这有这个颗粒才可以1t 64ce, ...

这主控很奇葩,可以支持到64ce,超神的,但早期的,它只写到1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