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电磁炉 c21-rt2167拆解,不会修,求教

楼主(2021-03-28):
废品站搞来了一个美的电磁炉,剪线的,拆开看看,线盘的线圈倒是很粗,里边发现很多小强尸体,进线处炸黑了,重新换了根线,检查了保险丝正常,然后串一个100瓦灯泡上电,启动不了,两电压就115V,换个200瓦灯泡上去,再上电,灯泡持续微亮,但是电流可能不小,测量大电容后面的电压是210V,输入电压应该是正常了,上电的瞬间,电磁炉按键板上的蜂鸣器嘀的一声,声音比电脑启动蜂鸣器声音要长一点,指示灯全部闪了一下,数码管不亮,然后就毫无反应了,风扇也不转动,用万用表测量PN8124F芯片下的电容,有18V电压,测量按键板排线上的VDD电压,有5V电压,可是按键板就嘀的一声和全部指示灯闪了一下,就啥反应都没了,数码管也不显示,触摸也没反应。既然有18V和5V电压,开关电源部分应该正常了,后面不知道咋维修了,数码管也不显示故障代码,新手无从下手了,各位大侠指教一下,这个该去怎么维修?

网友:
不用修,只要发热盘,风扇正常,淘宝直接一套万能板,二三十块钱,解决问题。

网友A:
美的没有维修价值,零件省得太利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的没有维修价值,零件省得太利害。

重新装上去后确认能使用了,可是触控板还是有点问题,会自动跳到煎炸程序,看来触控板还是有问题的

网友B:
铝线盘,没多大的修理意义,第七图那两个线头是啥上的?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线盘,没多大的修理意义,第七图那两个线头是啥上的?看不清楚。

就是电源线,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蟑螂爬进去短路了零火线,才烧成这样的,重新接好后,发现触控板有点毛病,一开机运行就变成2小时倒计时,然后按保温键或者预约定时键,隔几秒就会自动跳到煎炒功能上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电源线,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蟑螂爬进去短路了零火线,才烧成这样的,重新接好后,发现触控板有点毛病, ...

自动跳功能,看看开关是否漏电,换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跳功能,看看开关是否漏电,换新试试。

不是跳闸,是触控板上的功能按键会自动跳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跳闸,是触控板上的功能按键会自动跳

说的就是按键,好多都是微动漏电,受潮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就是按键,好多都是微动漏电,受潮引起的。

你看我最后一张照片,左边最下边那一排闪闪的弹簧看到了吗?这是触摸用的,不是物理按键的

网友:
二极管后电容脚300V直流电压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