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西门子冰箱不冷

楼主(2021-03-28):
我的旧冰箱天冷的时候没插电使用现在插电不制冷了。最上面的储藏格有低温,中间的生物保鲜和最底下的冷冻室完全不制冷,有没有人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管路漏了呗~~

网友A:
压缩机启动器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缩机启动器坏了吧

压缩机有声音的,就是一种类似蜜蜂嗡嗡的声音吗 ?对了,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冷冻那格有流水的声音。

楼主:
管路漏了那漏的地方应该会很冷把水蒸汽凝结地板或者哪里有流水出来的吧?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冷冻那格有流水的声音。

网友B:
引用 楼主:
管路漏了那漏的地方应该会很冷把水蒸汽凝结地板或者哪里有流水出来的吧?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冷冻那格有流 ...

漏 了怎么会有冰或者很冷。。。又不是抽水机

楼主(2021-05-03):
引用 网友B:
漏 了怎么会有冰或者很冷。。。又不是抽水机

我今天又插电试试,还是不制冷,我一直觉得下面冷冻这格有流水声不知道是什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今天又插电试试,还是不制冷,我一直觉得下面冷冻这格有流水声不知道是什么回事 ...

漏了~~~没啥别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漏了~~~没啥别的原因

流水声是什么产生的?

网友:
又是西门子……

网友:
不用看,漏氟了,没有全部漏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流水声是什么产生的?

氟利昂的声音,没有全部漏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氟利昂的声音,没有全部漏完!

那为什么要插电源才漏平时不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要插电源才漏平时不漏?

流水声是压缩机启动后氟利昂流动的声音,不是漏的声音,还能制冷说明氟利昂只是轻微的漏,一般整个冰箱正常的才300多克氟利昂怎么可能出现流水声的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流水声是压缩机启动后氟利昂流动的声音,不是漏的声音,还能制冷说明氟利昂只是轻微的漏,一般整个冰箱正 ...

原来如此,那我有没有办法自己搞好啊,因为冰箱我好不容易才搬进家,放一年居然不制冷,还不如当初买一个新的好了

网友:
冰箱这东西,不用就容易放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