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3 也选择对了,为什么TTL 按数字键没反应的?

楼主(2021-03-28):
COM3 也选择对了,TTL线序也对了,路由针脚 与TTL的针脚用万能表测过也通了,为什么TTL滚出来,我想按数字键4 没反应的,TTL线重拔了试过了,线序调换了也是按没反应, 两边的数字按键4都试过了  都没反应,请问按4没反应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你得按键让他暂停跑码  然后按数字键 然后 回车  不是直接按就行

网友A:
ch340用在7620上那个电压选择跳针好像要选5V的
putty设置最下面的串口l配置页里有一项流控,最好选择no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340用在7620上那个电压选择跳针好像要选5V的
putty设置最下面的串口l配置页里有一项流控,最好选择none ...

不是5v的,是3v,以前我也弄过,3v可以输入不知道为什么这次不行

网友:
其他数字按键有没有用?换个软件试一下

网友:
340芯片有时候速率不兼容,115200改成117200在试一下。

网友:
原因不得而知,电脑或者操作系统的问题,我之前也是不行,按什么键都没反应,也是纠结线路收发问题(实际按键时ttl模块上的指示灯灯还会随着闪烁,但是就是不起作用)怀疑是兼容问题于是后来我又买个304还是同样毛病。确定是电脑方面问题,于是我换台电脑就好了。

网友:
流控这里需要调整下

网友(2021-05-03):
看样子像是小米路由器 有保护 有破解方法

网友(2021-06-13):
过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