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3522快充多协议转换模块

楼主(2021-03-29):
此模块是把普通单一协议的快充充电头有损转换为多协议快充模块,设计原因主要是为了把家里的一些闲置不支持PPS协议的A口充电头变废为宝。

元器件准备就绪

焊接完成

大小对比

通电测试正常

协议检测

S20 Ultra支持PPS、QC、AFC快充协议,但只有PPS协议才能满血充电,这是模块设计之目的。在电量62%时测得充电功率为19W左右

充电宝诱骗后测试

后续会加入自动QC、PD诱骗,元器件再进行一些升级

网友A:
8脚型号可以说下吗?哦 写在标题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脚型号可以说下吗?哦 写在标题里了

哈哈,是的

网友A:
建议板子上再加一级qc诱骗升到12v,不然每次都得挂个u2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板子上再加一级qc诱骗升到12v,不然每次都得挂个u2不方便~

是的,这版只是验证一下电路和兼容性,后续再加个诱骗进去~

网友:
输入电压最低6v,看来不适合给充电宝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