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了日系印刷机的小马达,故障是启动需要手动转一下 才可以

楼主(2021-03-29):
拆了日系印刷机的24V小马达,故障是启动需要手动转一下 才可以,小马达转起来是稳定很不错的。维修了半天 换了碳刷也还是这样,爱折腾的人不怕脏和累
感觉应该可以修好,请教下达人师傅 谢谢!

网友:
清理一下换向器试试!

网友:
测量一下线圈

网友:
1.看看线圈是否有断的,
2.看看换向器是否磨损严重。

网友:
换向器脏了。

网友:
直流电机通电不转,应该是换向器 或者转子上的绕组有断路的地方。

网友:
里里外外彻底清理一下,并个电容试试

网友:
先断开线路,万用表量外面的两个端子,慢慢转动电机,看看电阻值的变化。做好标识,找出规律。

网友:
喷点WD40试试

网友:
定子磁性不行了。

网友:
认同11楼说法

网友:
油墨泵电机

网友(2022-12-06):
可能是换向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