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铆钉枪技术做的24管3脉冲3串超级法拉电容电焊机

楼主(2021-03-29):
这焊机是前年做的,然并卵
越来越+一点也不想动了
超厚超宽紫铜条做导线:

250A的管子

装管子了

这货不好焊,散热太快,整个100W(或是180W)大烙铁:

布局摆放一下:

直观感受下电容大小:

铆钉枪初显:

总装:

界面1,电压总览

界面2,精确电压显示

界面3,设置模式

整体效果图

<<未完待续>>

楼主:
《外篇一 手柄制作》决定做一个一手柄,但有额外的控制,没有使用自动或按压自动手柄,总觉得这种不灵活和可靠:
更宽+打波厚的紫铜条,极不好加工,红铜散热快挠性高,钻孔手指烫得个半熟。。。。

没有弹簧,弯了一段钢丝,不忍直视

《还有》

楼主:
《外篇二 焊接》这里焊18650电池什么的就不用指望有了,那太常见那太平凡太普通,我不是做那种事的人,这里的主题是生猛+够劲!
关键字:大电流高速驱动芯片,3脉冲任意调节,24 * 250A持续电流,输出电压任意调节(3 * 2.5V MAX),超粗导线,3C平衡充,

<完>

网友A:
顶做大了可以焊铁皮以后汽车自己钣金

网友B:
自己做费工费脑子,直接买人家做的好的。 用着也舒服啊!

自己做有时候成本也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做大了可以焊铁皮以后汽车自己钣金

这个可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费工费脑子,直接买人家做的好的。 用着也舒服啊!

自己做有时候成本也不低! ...

有时候补折腾一下不舒服,再说了买的没我这功能强

楼主:
当时做这个的目的是因为我想试试这个铆钉枪好使不好使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98527&extra=

网友C:
木板用热熔胶就很结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木板用热熔胶就很结实的

那玩意并不能让人放心

网友D:
做这个一个下来应该费了不少功夫,况且全手工制作,
1 箱子铆钉创意不错,觉得外面贴上贴纸好看点。
2  你的焊把做得不太理想,和我第一次做的差不多,焊针槽开的有点短不够漂亮,槽长点能夹个长点的焊针我是用角磨机+锉刀+电磨开的,两个焊针再近点就好了,焊把没有弹簧,两个焊针受力不均匀容易打火,触发开关我用的轻触开关装在焊把侧面挺好用的

网友:
很厉害啊!好久没有DIY了……
很想有空了玩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这个一个下来应该费了不少功夫,况且全手工制作,
1 箱子铆钉创意不错,觉得外面贴上贴纸好看点。
2  你 ...

外观无所谓了
焊把确实不理想,外边没有固定工具,用手捏着钻孔烫手也不好把握距离,最终只能说够用,达到预期效果,至于说美观和手感就完全没有!
弹簧是有的(受限于资源短缺,自制的),哐哐看书不认真,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这个一个下来应该费了不少功夫,况且全手工制作,
1 箱子铆钉创意不错,觉得外面贴上贴纸好看点。
2  你 ...

所见略同,点火开关我也是装侧面,可用食指或拇指触发,很精准,另外,我想起来了,那个最开始夹板固定的方案应是舍弃了(所以那个上面确实没有弹簧,哈哈)。。。。最后用的是废PCB固定的,两个电极独立弹簧,独立行程,接触压力杠杠哒!

网友:
主机是精品,手柄是败笔,白瞎了那么厚的铜排。

网友:
看着就很结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费工费脑子,直接买人家做的好的。 用着也舒服啊!

自己做有时候成本也不低! ...

DIY是不计成本的,尤其是时间,还有金钱。折腾并快乐着,以收获成就感为主。

网友E:
电压电流时间可调,厉害,近一步优化一下输出线,点焊笔,加粗焊针,降低内阻,效果更上一层楼

网友(2021-06-28):
一直看到14楼才知道那是个弹簧。

自己做的手柄是很难做得有多好看的。

我去年买了一对笔,到手后不满意,各种改。手感是改得好一了,外观更难看了。

网友(2023-02-04):
引用 网友E:
电压电流时间可调,厉害,近一步优化一下输出线,点焊笔,加粗焊针,降低内阻,效果更上一层楼 ...

必须顶起!电路图上一个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