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大文件共享传输错误 0X8007003B的解决

楼主(2021-03-29):
原来一直用路由插移动硬盘做存储,用的openwrt 的smb共享,路由器是USB2.0的口,原来用的一个USB2.0的老硬盘盒,传输速度只有5-6M但是比较稳定,用了好几年了。笔记本换下来个大硬盘,另外正好有个USB3.0的移动硬盘板子,就直接用上了,速度提升到了12M,但是复制大文件就出错误 0X8007003B。
网上给了禁用windows search等很多方法,试了都不好用,测试有效的就是改延迟时间,具体如下:

追加注册表项目:[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LanmanWorkstation\Parameters]    “SessTimeout”=dword:00000300

具体按如下操作: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LanmanWorkstation→Parameters
右键单击-> [新建-> DWORD(32位)值],并将其命名为[SessTimeout]。
双击并将[数值数据]设置为300。(300就是5分钟)
建议复制命名,避免打错字,放这里给大家参考吧,避免走弯路。

网友:
收藏了,我也有这个问题,谢谢楼主!

楼主:
FTP没有影响,这个是说的windows共享,可以映射到电脑做网络硬盘方便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FTP没有影响,这个是说的windows共享,可以映射到电脑做网络硬盘方便使用。 ...

映射没有什么太大意义,路由器挂硬盘,想知道硬盘死的有多快吗?

楼主(2021-06-28):
引用 网友A:
映射没有什么太大意义,路由器挂硬盘,想知道硬盘死的有多快吗?

可以设置休眠的,硬盘好几年了还很正常。

网友B(2025-03-09):
这个延迟是针对共享文件扫描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延迟是针对共享文件扫描的吗?

好多年的老帖子了,Win10的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