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坏掉的蓝牙自拍杆改线控失败,顺便分享螺旋线做法^_^

楼主(2021-03-29):
以前一把坏掉板子的蓝牙自拍杆,心想还可以改线控,那就折腾一下吧

找了条垃圾耳机,拆线用

还带线控音量

看芯线还行

自拍杆顶端这里预留小孔,看来是和线控通用的

但孔太小,准备的耳机线插不进去
拆开另想办法

顺便把手机夹也拆散看看

在杆顶端塑料上打了个孔,用来穿线

既然伸缩,那就要把耳机做成螺旋线
绕在筷子上,用开水烫几下

冷却后抽掉筷子,就是螺旋线了

做好的样子

螺旋线能够卷在杆子里面

but抽拉几次就这样了,失败!!!

另外找条单芯线

结果还是一样

估计线控自拍杆用的线更细,线皮也应该跟韧一些,只能等找到合适的线在折腾了
另外,大家伙是怎么做螺旋线的呢?

网友A:
用在细的木棍比如毛衣针

网友B:
螺旋线的外皮不是PVC的,都是TPU的,你这PVC护套线肯定不成

网友C:
估计要加个轴心,可以用收音机的天线,把镙旋线套在上面试试!

网友D:
中间差一根芯,中间有芯应该不会那么乱,但前提是这根芯也能伸缩,可以用橡皮筋试试,但橡皮筋耐用性不行

网友E:
线应该是关键,直径也要再小点

网友F:
预制的螺旋线,线芯的排列是不一样的,而且已经扭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在细的木棍比如毛衣针

比线径小,感觉不好搞

网友:
老哥再接再厉

网友G:
固定电话手柄上的四芯螺旋线试试

网友H:
外皮是硅胶或橡胶的线材用这样的办法应该做不起螺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旋线的外皮不是PVC的,都是TPU的,你这PVC护套线肯定不成

谢谢指点,偶就是感觉是线的问题,却不知道该用TPU材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要加个轴心,可以用收音机的天线,把镙旋线套在上面试试!

貌似不需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间差一根芯,中间有芯应该不会那么乱,但前提是这根芯也能伸缩,可以用橡皮筋试试,但橡皮筋耐用性不行
...

看端头结构不像是有芯的,应该就是螺旋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应该是关键,直径也要再小点

只能再找线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预制的螺旋线,线芯的排列是不一样的,而且已经扭曲,

哦哦,原来这样,偶这个做法只能将就了

楼主:
线是关键,找到合适的再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固定电话手柄上的四芯螺旋线试试

那个粗了点,不好噻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外皮是硅胶或橡胶的线材用这样的办法应该做不起螺旋

嗯嗯,这种后天的整形需要热塑性塑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