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问下自制法拉电容点焊机问题

楼主(2021-03-29):
买的是6mos管的那个套件,2个棒子2.8V3000F电容,装到一个盒子里,然后点焊笔换了16平方的,然后用的电焊机快接头做到机器上
本来用卖家套件那个小点焊笔,1档二档就能轻松焊0.15的,但是换了表笔和快拆之后得用5档点,而且还不如之前焊的牢固,之前卖家的套件,点焊笔是直接从电池和板子引出的,我是用的16方的线引到快接头上再到16方点焊笔上,不知道最终问题出在哪里了,现在就感觉实在是有点无力,虽然5档能凑凑合合的用

网友:
去掉快接头看看

楼主:
感觉就是快接头的事了,但是我如果想要可拆表笔,也没办法了

网友A:
这么大的电流,必须考虑接触电阻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电流,必须考虑接触电阻了啊

又不想总是当啷着笔,想做可拆卸的,有什么办法解决接触电阻的问题么

网友B:
换不同的快接接头,注意用铜的,别用铁的(防备铁镀铜),该压紧的压紧,该上锡的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不同的快接接头,注意用铜的,别用铁的(防备铁镀铜),该压紧的压紧,该上锡的上锡。 ...

我也准备把快接头上锡处理一下了,快接头用的是25方,铜的

网友C:
各接触点的电阻是致命硬伤啊,低压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接触点的电阻是致命硬伤啊,低压大电流。

回头准备各种上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不想总是当啷着笔,想做可拆卸的,有什么办法解决接触电阻的问题么

用电焊机接头,螺丝固定的

网友D:
搞不好你那个快接头是铁质的!

我就吃过这个亏,端子台是铁质的,外表电镀的,坑人啊。。

还有经常用的香蕉插座插头,也有很多是铁质的。一份价钱一分货,买的时候注意擦亮眼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不好你那个快接头是铁质的!

我就吃过这个亏,端子台是铁质的,外表电镀的,坑人啊。。

有可能,回头拿回来磨一下看看

网友:
紫铜镀银快接头,压接,可以降低内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准备把快接头上锡处理一下了,快接头用的是25方,铜的

小心山上下来的 铁镀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心山上下来的 铁镀铜。。。

打开看了下,应该是黄铜的,因为拆掉铁的螺丝什么的之后,直接用磁铁吸了下发现基本吸不住,然后用刀刮了下也没看到明显的涂层,应该不是镀铜的

网友:
大电流放电,接头不要太多。

网友(2021-10-06):
想要用快接头,最好用铜条做的螺丝压接的快接头好些,点焊机是低压大电流,接触电阻影响太大,所以,接头越少越好

网友(2022-01-05):
点焊机要想效果好,啥快接都不要考虑了,还是老老实实用紫铜端子螺丝固定吧,上锡之类更不要,最好是专用工具冷压接

网友:
1 基本可以确定是快接端子增加了内阻,导致电流降低
2 关于快接的材质,一般是黄铜,黄铜的电阻远大于紫铜,如果想要快拆结构,建议两种方式

网友:
① 紫铜材质DT铜鼻子对接,用黄铜螺栓,但是压DT端子要液压钳
② 8mm大电流快捷插头,不是电焊机那种,有个up主用的这种方式,性能很强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