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请问高压电池组的保护板是如何设计的?

楼主(2021-03-29):
想买一辆纯电的四轮电动车,然后自己组装增程电池包,增加续航。现在的纯电动车大多都是高压三百多伏的,市面上没有那种一百多串的锂电池保护板卖,想问一下,那种高压电池是如何组装的?用什么保护板电路保护电池组?
原电动车联盟有一个帖子提到了,但题主始终没有详细说,http://www.ddclm.vip/forum.php?m ... =%E7%9B%B4%E6%92%AD

网友A:
自己做的增程电池包如何保证温度高了的时候自己开空调降温,温度低了自己开PTC加热呀

网友B:
关注,有没有那么高电压的MOS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注,有没有那么高电压的MOS管?

MOS高压的有挺多的,650V耐压那种,220V开关电源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MOS高压的有挺多的,650V耐压那种,220V开关电源上的

那应该不成问题,无非是串数特别多吧

网友:
高压的感觉还是继电器更好

网友:
高压摸死管内阻还是有点大,在大电流的情况下功耗不小了,当然可以采用多并的方式降低内阻。

网友D:
理论上这种系统需要 BMS,各层电池经过隔离采样后,通过光隔离/磁隔离传送到中控上统一管理。但实际自己折腾的话,可以考虑分组保护:每组用一套保护板,保护板间不共地。

由于保护板默认是不支持串联的,在一组发生动作断开时可能损坏,因而必须考虑欠压断电、过充保护的断路情况。

欠压断电时:首先断开的一组保护板,会被剩余组的电池经过负载而反向充电,发生损坏。
一般说来并个超大电流、超强散热的二极管就可以防止损坏发生:

过充保护时,首先断开的一组会切断电流,其余组的线损压降会迅速消失,使得断开这一组承受比断开前更高的电压。
这个可以确认保护板是否能承受得住,实在不行就分组独立充电吧。

最后说明一点,电池的高压直流电非常危险,远比工频危险太多:
一旦触电你连 50Hz 的哆嗦空隙都没有,很难摆脱;
一旦手滑(扳手掉到接线板上啊啥的)电弧很难熄灭,容易起火;

网友E:
还不如加两个200AH的24V蓄电池,串联成48V逆变器.行车中给高压电池充电,也有8-9度电够你跑100多公里了,成本也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的增程电池包如何保证温度高了的时候自己开空调降温,温度低了自己开PTC加热呀 ...

把电池做大谢,减少发热,就不做温度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这种系统需要 BMS,各层电池经过隔离采样后,通过光隔离/磁隔离传送到中控上统一管理。但实际自己折 ...

这样充电保护的时候保护板还是有可能会被击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不如加两个200AH的24V蓄电池,串联成48V逆变器.行车中给高压电池充电,也有8-9度电够你跑100多公里了,成 ...

这样怕是效率很低吧

网友:
都是汽车级别的玩意。。。比亚迪秦是每12个单体一个采集板,12V供电,通讯,内部供电都是隔离的,光耦变压器啥的

现在没那么复杂了,听说最新的技术,宝马还是啥因为电池包是频闭,直接用电池的电压然后用无线发送,不过我个人觉得万一强干扰误动作也要命。说不定未来用那种声音低速光纤,或者在电池上用电力载波也是个可能性。。。

个人搞出来危险性大,就弄三组48V通讯电池串联接原车单相电慢充充电吧,效率不低的,一般充电机92%以上的效率,你这个直流供电可能效率还能高点,还不影响原车保修。。。

网友:
断开用断电噪,高串bms码,二十三十串,串间再通信吗?就是副厂板可靠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不如加两个200AH的24V蓄电池,串联成48V逆变器.行车中给高压电池充电,也有8-9度电够你跑100多公里了,成 ...

边开边充

网友:
安全第一。楼主三思。再者,一边充电一遍行驶是不可能的,主控制器是不允许的

网友F:
首先300v锂电池增程器,这个想法就很极端。或者说不现实。
现在锂电电压基本都在3.7v左右,最关键的是电池容量和内阻。在多个串联时,内阻将成为一个重要指标。
你这里提的设计需求很模糊。四轮电动车功率多大,续航多少,想增加多少。
我给你个思路,首先大容量电池组并联,然后在串联。电池选用磷酸铁锂电池,因为安全,除非你想后备箱装个怕热怕压可能冒烟的三元锂电。
尽量购买成品电池模块,比如比亚迪的原装电池组。并不贵多少,但安全性和稳定性绝对比自己做的要好。
然后就是看电动汽车电池组电压,再选择方案了,如果决定并联电池组的话,一定要事先看好汽车原装电池组信息,不要盲目直接并联。或者使用开关切换电池组,避免直接并联。如果两组电池不同,一定要设计防呆充电接口。
如果电压不一致无法并联,需要使用电压转换,转换到电动车原装电池组电压。
最后,相对于燃油车,电动车没有电池质保的话并不划算。
宏光mini 落地在4w左右,还有质保。你可以先计算下DIY成本,再比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300v锂电池增程器,这个想法就很极端。或者说不现实。
现在锂电电压基本都在3.7v左右,最关键的是电池 ...

现在新能源电动车的电压就是三百多伏是很常见的,我想做一组电压一样的并联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