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里奇电池保护板四个灯一起闪,怎么解锁?

楼主(2021-03-29):
里奇电池的保护板四个灯一起闪 电池每组电压正常 是锁了吗 怎么解锁

网友:
干脆给保护板断电,过段时间再接上去看看(要做好电池被锁的准备)

网友A:
是不是需要插原装充电器激活一下?我买的一块松下换芯电池刚到插机器上不运转,插了下充电器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需要插原装充电器激活一下?我买的一块松下换芯电池刚到插机器上不运转,插了下充电器正常了。 ...

不是 上原充也不行

网友B:
发回去给商家维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回去给商家维护一下

保护板坏了,换板子吧

网友:
要上软件po解烧录   二手马云家 找人解吧

网友(2021-04-29):
板子芯片坏了,换板子吧

网友C(2021-12-20):
我也有几块里奇的电池,保护板输出电压比电池正负极输出电压要低2v左右,也是不能充电不能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几块里奇的电池,保护板输出电压比电池正负极输出电压要低2v左右,也是不能充电不能放电 ...

我有两款良明的保护板 一样的现象,电池端20V电压,保护板输出为18V左右,不能充也不能放

网友D:
焊盘  rst 和 GND短接一下试试

网友(2022-01-26):
引用 网友D:
焊盘  rst 和 GND短接一下试试

好像也不行的。

网友:
还有个热敏电阻,检查一下

网友(2022-03-02):
用原装充电器激活下试试,我买了四块2.5AH 带电显的里奇,电显都有2~3格,结果不放电,拆开发现个别电芯亏电,用4.2充电器对每组都补好电,上原充再用刚刚的

网友(2023-03-05):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4-10-23):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几块里奇的电池,保护板输出电压比电池正负极输出电压要低2v左右,也是不能充电不能放电 ...

你这不是锁板,锁板是四灯闪,你这是电池检测电路出现故障,通常每组电芯都有一个采样电压,通常是2.70V左右,四组电压有任何一个偏差超过10%就会触发保护,就是你说的用万用表测量有电(约低1~2V),一放电就没,除了电芯差异外就是保护板自身了,换芯片没有用,因为是检测电路,常见于老款里奇电路板,比如PCB通孔、贴片电阻氧化变值较为多发。

网友:
这个解锁需要用到kit3,板上HA1930那个单片机kit识别出来实际是16f883。然后你需要一块正常的保护板,把正常保护板的数据读出(如果没有我可发给你),从正常的板子读eeprom数据,然后写入已经锁的板子。只操作EEPROM。关键注意事项:在写入时千万不要勾选program memory,只勾选EEPROM Data即可;因为厂家在初次刷入程序时就勾选了程序保护,所以用kit3读的时候program memory区全零,根本就读不到程序。不过这个不影响解锁,比较锁板的状态位在EEPROM里。另外友情提示:如果只是解锁里奇的HA1930单片机的板子,弄个kit2就可以了。如果一块板子就不建议自己弄了,直接某鱼上买块弄好的HA1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