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测3.76元的10c天鹏2000mah 18650锂电芯

楼主(2021-03-29):
跟风买的10c天鹏2000mah 18650锂电昨天到货了,没注意关注收藏店铺有5元的优惠券,顿时感觉损失了一百个亿啊

电压很一致,3.633V。没内阻仪,只能测测容量。

10颗都是TP 开头的喷码

充放电太耗时了

随机测了一颗,2A放电

3V截止,放出1769mAh

10节电池准备去更换无刷电批,2并5串。正好弄1节电。

网友:
我也到手了,就是没有点焊机。。

网友:
樓主這個電池容量測試儀好用嗎,多錢?

网友:
2A放电的曲线这么难看?压降这么厉害怕是假的10C吧?10C可是能短时间20A放电的哦

网友:
我也买了4个 但不知道做什么好 没点焊机

网友:
TP国产里面算还可以的了,我记得大有都有采购,价格不贵的话确实好过二手拆机锂电

网友:
是坛友的店吗?有链接吗?

网友:
我领了 10元券——27.6到手。测了内阻在13--14.5之间——基本在14内

网友:
我就买了4颗,均价1块8,测了俩质量超好啊
内阻低容量足,2.6A恒流放电到3V都到了2000+mAh

网友A:
还有车吗?角磨机20v的可以吗?

网友B:
咨询下大佬,用烙铁焊会不会烫坏电池

网友C:
这个车开走了没??我还没上车,求车牌

网友:
点焊机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车开走了没??我还没上车,求车牌

早没了,单价还是4.7元,没有优惠。100起批,再加运费26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咨询下大佬,用烙铁焊会不会烫坏电池

方法正确没大问题,但我有点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车吗?角磨机20v的可以吗?

就是准备给20V角磨机用的

网友:
有车票吗,想上车

网友:
有万用表可以测内阻的,内阻本来就是变化值,可以相同条件比较电池的好坏。
你空载电池是4.19V,接2A电流放电变为4.18V,那么内阻可以估算为(4.19-4.18)/2=0.005欧,就是5毫欧。
也可以大概2A测一次,1A测一次,用电压差除电流差。
电压表直接接电极,最好用4位表(因为变化值小),电流表可以用3位表,这样精度差不多。
同样充电也可以测内阻,反过来算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