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主控4贴CE跳线问题

楼主(2021-03-29):
各位大神,麻烦大家指导一下,我这个2258XT的板子,原来是单贴一颗8CE的颗粒,现在被我改成了4贴,每个颗粒4个CE,一共16CE,CE跳线左右下方一边4个跳线位,图中是原来单颗8CE的跳线,4贴后我重新组合跳了好多次,就是跳不对,只能来这找各位大神求救了,感谢!

网友A:
左边6,5,1,2,
右边4,3,8,7。

四贴4ce跳奇数跳线

网友B:
这是L06B的颗粒吧

现在ID识别是什么状态,提供下图片。四贴FLASH正常是所有跳线单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6,5,1,2,
右边4,3,8,7。

感谢大神指导,昨晚弄的,今晚回家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L06B的颗粒吧

现在ID识别是什么状态,提供下图片。四贴FLASH正常是所有跳线单数 ...

是L06B,四颗128G的,感谢大神指导,昨晚弄的,今晚回家在试试

网友C:
先上个CE分布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6,5,1,2,
右边4,3,8,7。

跳1357不行,然后我拆掉2颗后跳2468可以,四个CH都在ce0和ce2,开卡成功,然后我又加一颗,加在第一颗背面,这样无论跳1357还是2468,还是2367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上个CE分布图看看

四贴无论跳1357还是跳2468,都不行,然后我拆掉背面的两颗后,跳2468可以,如下:

然后我又加一颗,加在第一个背面,然后无论跳1357还是2468,还是2367都不行,而且CE显示不对,如下:
3颗跳1357

3颗跳2468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四贴无论跳1357还是跳2468,都不行,然后我拆掉背面的两颗后,跳2468可以,如下:

然后我又加一颗,加在 ...

不同ID的颗粒你也往一块贴,这不乱弹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ID的颗粒你也往一块贴,这不乱弹琴么

四颗一模一样的颗粒,同ID的,单独识别都对,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一起就识别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颗一模一样的颗粒,同ID的,单独识别都对,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一起就识别错了 ...

按理说,ch0的所有ce不受跳线控制,但现在只显示3个ce。而且其中有一个ce,是2die堆叠后的新ID,可能这个板子走线比较特殊。

网友:
楼主说了这个板子原来是贴的单颗粒8CE的颗粒/估计板子设计CH0位置占用

网友D(2022-11-07):
电阻跳1357   背面两颗反着装就可以了   正面左边第一颗占用c0 ce0  ce2  c1 ce0 ce2   背面那个就必须反贴  占用c0 ce1 ce3   c1 ce2 ce4

网友(2023-04-03):
引用 网友D:
电阻跳1357   背面两颗反着装就可以了   正面左边第一颗占用c0 ce0  ce2  c1 ce0 ce2   背面那个就必须反贴 ...

看了好多帖子说反贴,求大神指导一下,反贴是什么意思,是把芯片第一脚位 成对角对调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