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一个双贴emmc的方案,不想用sn1081

楼主(2021-03-29):
手上有两颗128emmc5.1,闲置多时,网上找了一圈都说sn1081发热巨大,请问各位还有其他发热小的双贴主控吗

网友:
据说还有3350

网友A:
3350是上UFS的,emmc不支持。3350是个暖手宝,速度快了没有不热的。

emmc上2.0的安国或芯邦,温度可能会低一些。但2.0的速度……呵呵,你懂的。
温度和速度是完全成正比的,二者尤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350是上UFS的,emmc不支持。3350是个暖手宝,速度快了没有不热的。

emmc上2.0的安国或芯邦,温度可能会低 ...

可是慧容的文档里面有说明,是支援emmc4.5,且是hs200
官方都说有支援了,难道要说没有?阿卡西斯好像有出类似的读卡器,也是用ufs的晶片。
https://www.siliconmotion.com/ch ... 0_PB_CHT_202011.pdf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是慧容的文档里面有说明,是支援emmc4.5,且是hs200
官方都说有支援了,难道要说没有?阿卡西斯好像有 ...

好吧,没注意。一直没见到过支持emmc的主控板,我一直以为3350就是一款UFS桥接主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吧,没注意。一直没见到过支持emmc的主控板,我一直以为3350就是一款UFS桥接主控 ...

3350设计之初就是一款多模sd/mmc/usf读卡器,做U盘只是副业罢了,但是某些不可告人的原因现在直读固件(就是那种不用量产能当读卡器的固件)都在少数人手中,所以暂时就不要考虑了。。。

网友D:
1081配合降速固件,不是很热啊,64的5.1夏天跑圈都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3350设计之初就是一款多模sd/mmc/usf读卡器,做U盘只是副业罢了,但是某些不可告人的原因现在直读固件( ...

如果在mptool中,用debug,里面有个dump isp的功能,去把阿卡西斯的card mode给dump出来,不知可行吗?
你有没有试过将原来的isp给取出来使用过?我不知道该怎麽用它。我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81配合降速固件,不是很热啊,64的5.1夏天跑圈都没事

用3.3V emmc供电的绿板子,上5.0以下3.3v供电的emmc就不热了。红板子有IO电流倒灌的问题不能长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81配合降速固件,不是很热啊,64的5.1夏天跑圈都没事

确实  降速固件就是神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