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咸鱼上的国产ssd强烈不建议购买

楼主(2021-03-29):
我们公司主要给客户提供各种工业控制系统,大量使用工控机,以前配的国产SSD返修率非常高,几个月跑下来,基本上维修率在15%左右,现在厂家基本都保修只有3个月,超期就不保修了。我们只好把损坏的ssd便宜给维修店,然后他们维修后就挂到咸鱼上低价卖出。
国产的SSD不仅固件不行,存储颗粒也基本上很难采购到正规合格颗粒,很多都是其他黑片、废片等。

网友:
只考虑价格的人还是占多数,所以这个问题无解。。。。。
如果对数据稳定性要求较高的,建议还是首选原装三星、英特尔、美光之类的正品。

网友:
如果是台电金速这种的话还是别说了吧,建议去看看致钛,真正的国产,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看你拿去干嘛用/:lol:沙子拿去起楼和拿去做半导体能要求一样么

网友:
你们都这样做,SSD厂家不可以吗?不也一样吗?

网友:
国产ssd,qlc,600个+,除了不认盘3个,用着用着掉盘1个,还有一个被我捅上12v挂了,目前很稳定,最长9个月,最短半年。

网友:
瞬间感觉自己组的46EN香了

网友:
大部分国产的颗粒都不知道哪来的,基本上都是国外的黑颗粒,长江致钛可能还能算国产,毕竟颗粒还是国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