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也谈金灶煮茶壶的上水自停的另类改造

楼主(2021-03-29):
金灶KJ-8000B泡茶机进水改自动停止电路: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5680

家里的金灶茶机也是用好多年了,质量还是很不错的。别人有的苦恼,咱也有过,水漫金山也经历几次。前几天看见有大神级的改造,我这心里也是蠢蠢欲动!
今天,决定动手!实在忍受不了盯着水流看水量了!拿出秒表,几经测试,这个水壶40s可以上水到合适位置。可是这个上水电机60s才会停止。怎么破??思量再三,考查电路,是三星的单片机Q1335来控制的,那直接的办法就是修改程序了,难度有点大。我就想,单片机外围有震荡或者晶振之类的,加快时钟三分之一也可以呀,可是没有。就我现在的条件,能实现的能想到的方案有三种

1、降低电源电压,上水慢一些,60s后,水壶不溢流。
2、电机上串联个电阻,和上面的道理一样。
3、进水管上加装调流装置,减小出水量。

经试验,
1、调整TL431的基准,电源电压8v的时候,基本可以满足使用。
2、电机上串联22Ω电阻,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3、用两个铁片夹在进水管上,仔细反复调整螺丝的松紧,也能达到目的。

上不了图,总是上传不成功,就字面的意思吧!都能理解

网友:
上不了图,总是上传不成功,就字面的意思吧!都能理解
电脑端上传的图片要小于6MB,分辨率小于4000px,可以先用看图软件批量调整一下。如果是手机端上传的图片分辨率不能大于8000px

网友:
3、进水管上加装调流装置,减小出水量
这个最简单使用

楼主:
这就是控制板了

采用的控制芯片

谢谢版主指点!只注意了图片体积,还真没有注意到尺寸的限制

网友A:
我买的不是程序控制,有水位探针,到水位就停,触摸面板一键自动加水,可惜媳妇不让用,再吃灰中!

网友B:
金灶有个缺点。

就是轻触按钮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灶有个缺点。

就是轻触按钮不耐用。

我的一直没有坏,买些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不是程序控制,有水位探针,到水位就停,触摸面板一键自动加水,可惜媳妇不让用,再吃灰中! ...

咸鱼卖了!便宜点,叫我去拍下!嘿嘿

网友C:
你买个易微联的单路继电器板  20左右. 拉原来驱动电源 接到电机输入,  然后在手机里可以设置成点动方式,  默认设置为关.
易微联延时可以设0.5秒~60秒,  测好了延时,  点一下电机就会开始工作了.到时间就停止.

既支持手动延时, 也可以手机操作, 甚至可以接入天猫精灵:  "天猫精灵, 打开煮茶机","好的, 已为您打开开关" 就会自动给你加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不是程序控制,有水位探针,到水位就停,触摸面板一键自动加水,可惜媳妇不让用,再吃灰中! ...

水壶都不让用,您媳妇是个多狠的人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买个易微联的单路继电器板  20左右. 拉原来驱动电源 接到电机输入,  然后在手机里可以设置成点动方式,   ...

比我的方法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咸鱼卖了!便宜点,叫我去拍下!嘿嘿

卖哪一个?铁的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水壶都不让用,您媳妇是个多狠的人儿啊!!

对,卖了吧!便宜点!让她去管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