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这么多年了G2的外壳终于有心血血液了

楼主(2021-03-29):
趁着3111 的G2快上市
想不到这么多年G2的外壳终于有了新的改进,这是难啊
1.首先是最经典的红蓝黑三色外壳,以前好像只有长版本,现在终于有了G2版本,

2.G2的直插金属版本,这个是个人最喜欢的,外挂钥匙扣其实是最实用的,安装也方便,也算是对旋转金属G2的一种补充吧

3.最后就是G2的CNC版本,这版本有黑白双色,两种款式,这种外壳的样式千人千面各有所好,但是为何要出来,就是改进了G2外壳用转接贴的问题,特意多加工了一道工艺,
2246XT贴三星颗粒是非常的快的,但是转接贴之后的厚度问题让人烦恼,这个算是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或者3111的G2版本双贴152转接贴也没有问题了

最后我还是要唠叨几句,我在论坛里这么久了不是专门来做广告了,一个外壳能赚多少钱,毕竟能有新的血液上市带来了改进也是一种好的方向,说实话,连微冷都不怎么干了,这个DIY的U盘行业其实都是给大家方便娱乐的东西,如果能养家糊口也不会有那么多人退出了,所以大家也请且用且珍惜!~~~

网友A:
去年底的3111 G2板快完工了吗?

网友B:
第一种用过长板,上46xt,两头都需要打胶,稍微有点麻烦。一直没在意有没有G2版本
第二个没用过,看起来和金属旋转壳的里面那一部分差不多,质感应该不错。
第三个菱纹的CNC已经关注了,准备下次买一些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年底的3111 G2板快完工了吗?

快了,朱老板,估计4月份差不多开卖,因为以后也没什么主控做G2了,所以各种颗粒测试做了好几个月,确保万无一失,
不过数量不多,手头也没有多少桥,都是以前存货,现在的桥太贵了,不值得,有多少就贴多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快了,朱老板,估计4月份差不多开卖,因为以后也没什么主控做G2了,所以各种颗粒测试做了好几个月,确保 ...

定了几片,配件都备齐了,就等到货。

网友:
有没有外壳 用起来的温度都一样....花30买了个智商税 别笑....
顺便问问 有没有会编程的 做个破槽的CNC壳?

网友C:
第二款
我在淘宝 阿里巴巴找了一个礼拜
终于找到一家卖的。
斥巨资买了30个 不过暴力快递摔坏了三个
是真的好看 可惜不带指示灯孔
自己打了一个 美滋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快了,朱老板,估计4月份差不多开卖,因为以后也没什么主控做G2了,所以各种颗粒测试做了好几个月,确保 ...

G2的PS3111,会不会带热传感器?

网友E:
分体式盖子差评/我最喜欢的设计是这种

网友F:
期待,3111会有46en 58h那样的规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款
我在淘宝 阿里巴巴找了一个礼拜
终于找到一家卖的。

这种好像有两种颜色,我很喜欢用,毕竟也就5元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G2的PS3111,会不会带热传感器?

没有热传感器,体积太小了,g2,能这样算是不错的了,以后也找不到其他主控能g2的了,其他主控体积实在是太大了,放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期待,3111会有46en 58h那样的规模吗?

肯定是没有58h性能强了,但是比46en多了ldpc纠错,这个是关键,还有算是最强g2的u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种用过长板,上46xt,两头都需要打胶,稍微有点麻烦。一直没在意有没有G2版本
第二个没用过, ...

我也看走眼了,当时,没想到是g2 的,第一种,没有买,害得我要买第二次

网友:
我找到一个非常有感觉的,旋转式的。。可惜了,因为是塞进去的,所以依然不能做好散热。

网友F:
引用 楼主:
肯定是没有58h性能强了,但是比46en多了ldpc纠错,这个是关键,还有算是最强g2的u盘了 ...

太好了,DDL颗粒有救了,3111对DDL颗粒非常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分体式盖子差评/我最喜欢的设计是这种

塑料的档次还是低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款
我在淘宝 阿里巴巴找了一个礼拜
终于找到一家卖的。

其实这种是真的漂亮,G2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太好了,DDL颗粒有救了,3111对DDL颗粒非常友好

3111支持东芝不少MLC,但对于INTEL、MICRON就只支持L06B。像L95、L85都是不支持的(只能选择46EN、XT或者其它的)

不过,PS3111本质就是为TLC而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3111支持东芝不少MLC,但对于INTEL、MICRON就只支持L06B。像L95、L85都是不支持的(只能选择46EN、XT或者 ...

毕竟当时15NM的MLC和2D TLC估计是同一生产线,可能东芝就强制要求3111支持了,
不过颗粒的支不支持还是主要看主控,2256K也是支持MLC的看目录居然还有SLC,但是慧荣不放出来罢了,
可惜3111的固件加密了,不能改参数,不过就算是这样支持的颗粒也算是及其的多了,从MLC到QLC,也算是很厉害了。
3281的U盘主控都没有3111支持的颗粒种类多,其实算是很难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