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换电源输出线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1-03-29):
买了这个电源,笔记本电脑用,没想到折腾了好久找不到原因所在:插入电脑开机,显示屏闪烁,测量电压一直都在19伏以下,17.9-18.5之间跳动。购买2200uF35V(4个电容)电容更换,问题依然。今天拿了功放的10000uF的电容接入,电压稳定保持在19.12伏以上,电脑显示屏正常,搞不懂

网友A:
看看变压器,是不是变压器绕组不够或者铜丝细了点,或者功率管功率不足。业余意见,期待楼下专业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变压器,是不是变压器绕组不够或者铜丝细了点,或者功率管功率不足。业余意见,期待楼下专业解答。 ...

变压器应该无问题的吧?设计是230瓦功率的。

楼主:
补一张图片

网友:
这个尼吉康电容看起来假的很啊

网友:
假的你吃糠吧?

网友B:
电源功率不足,加大滤波电容只能缓解,不能根治

网友:
珍惜生命,远离山寨货。

网友:
输入电容查查

楼主:
450V的辣个大电容么?

楼主:
买的2200uF电容主要是根据尺寸来买的,没想到不如没换之前的电压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功率不足,加大滤波电容只能缓解,不能根治

确实如此,实在找不到原因了,所以发帖子求救

网友:
测下新电容呗,看起来好假。

网友:
11A,这也太夸张了吧。。我手里有几个19V的3A4A的电源,都挺好的,还没拆,拿着掂量一下应该都是正品。

网友C:
电压跳肯定有问题,,,

网友:
听说回帖要审核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跳肯定有问题,,,

这种情况一般是更换输出电容,没想买来新的更差,买到山寨的。

网友:
确实,尼吉康包皮印字太扎眼了

网友:
买个测电容的表吧,电解电容使用长了问题多多

网友:
应该是功率虚标,这大电源感觉100W以下,这标到230W了

如果有100W左右,一般笔记本也够用了,测下主滤波电容容量是不是下降了, 就是200交流整流滤波那2个大电容,那2个大电容容量直接影响输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