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到手就拆!带电子狗的360 G300行车记录仪开箱拆解评测

楼主(2021-03-29):
一台全新的360 G300(J635)行车记录仪。售价大概300多元。这个价位算不上贵,但是也算不上太便宜。功能也比较全面,wifi,gps,电子狗一应俱全。

市场上行车记录仪的品牌型号类目繁多,素质也是参差不齐。今天就拆个360的G300,给大家参考一下。
包装盒很简单,没有花里胡哨的印刷。

背面型号,参数。

打开包装盒,里面有一张360车友会的贴纸。

还有一张静电贴。意思是先把这个贴在前挡玻璃上,然后再把记录仪贴在静电贴上。
这样以后再拆的时候会容易些。

记录仪主机。

主机和附件盒。

一些主要参数都印在镜头外面的装饰圈上了。
2.2光圈,140°广角,1080P 30帧。

用来固定记录仪的3M VHB强力双面胶。

附件盒里的东西。

5V1A点烟器电源一个。个头不大,做工还还算精致。

一个很精致的小撬棒。

一个超长的电源线。

记录仪侧面开口,开始以为是TF卡槽,后来才发现原来是扬声器的开口。

摄像头上下角度可调,左右不可调整。

另一侧是按键。开关键外面有个光圈。
整个记录仪只有三个按键,被设计在记录仪的左侧,记录仪装上以后正好朝向驾驶员一侧。操作很方便。

通电开机,显示画面可以是摄像头取景画面,也可以是时钟。

虽然只有三个按键,但是操作起来相当方便。
比那些弄了一堆按键的记录仪操作起来要顺手的多。
设置菜单里可设置的内容也是很多的。

如果要使用wifi的话,需要下载APP。

这APP居然臃肿到94M+。。。

果然APP里无用的东西广告很多。搞的跟今日头条似的。。。
选择左上角连接设备。

产品类别里选行车记录仪。

之后会出现连接确认。

APP上设置内容比较少,不过个别的内容在记录仪主机上无法设置。

下面开始装车试一下。

先把静电贴贴在前挡玻璃上。

然后找好位置把记录仪粘在静电贴上。

下面为记录仪回放画面截图。
时间下午3点30分左右,车头向北行驶。
在电脑上看视频感觉画面有点模糊,后来才发现原来是我的风挡玻璃有点脏。。。

局部放大。

车牌还是可以看清的。

下午4点17分,车头向西行驶,正好顶着夕阳。

局部放大,还是可以看清车牌的。

傍晚6点21分。在无路灯的国道上。
这个时间,这个季节,沈阳的天已经黑了。。。

记录仪上的画面亮度要高于实际环境亮度。

路口停车的时候。

关了前大灯,依旧看以看清前车的车牌。

楼下开始全面拆解。

楼主:
准备开始拆解。

记录仪整体看不到任何螺丝。
用手摸了摸胶片,感觉下面有洞,没准螺丝在里面。

掀开胶片。。。失算了。。。

直觉告诉我,螺丝应该在这个位置。

还有下面这个位置。

撕掉外面的装饰片,果然有两个螺丝。

下面有四个螺丝。

螺丝全部拆掉,撬开外壳。

最下面是MIC。

液晶屏。

液晶屏被固定在一个塑料支架上。要想拆摄像头,必须把液晶屏和塑料支架全部拆掉。

摄像头部分。

摄像头上下调整的活动轴上有白色橡胶垫用来制造阻尼。

拆下来的摄像头。

继续拆解主板。

挑开所有排线,主板四角有四个螺丝固定。

拆掉主板后,下面还个塑料隔板。

塑料隔板背面粘着电池。容量470mah。
如果是法拉电容的话会更好。个人感觉,放个锂电池在车里面天天暴晒还是有点。。。

拆掉电池后,左侧为独立箱体的喇叭。
然后还有一层塑料隔板。

拆下来的喇叭,和手机上的扬声器差不多。但是音质不咋地。。。

拆掉塑料隔板可以看见GPS模块。

陶瓷天线。

屏蔽罩整个焊死的,就不拆了。

主板两面都有面积非常大的屏蔽罩。

撬开屏蔽罩。

主控为联咏NT96658 目前行车记录仪基本都用它。

存储器25Q128

两个无标8脚IC。

LPA4890 双声道音频功率放大器芯片

LDO一枚。

wifi模块。

螃蟹的8189

电路板另一面。

AXP216电源管理芯片。

拆完以后感觉主板两面大大的屏蔽罩有点浪费了。
索性剪了块导热硅垫贴在电源管理IC上,这样扣上屏蔽罩,可以利用屏蔽罩起到一定的散热作用。

同样,主控也贴一片导热硅垫上去。

网友A:
占楼,问下妹子沈阳冷不冷?

网友B:
这效果感觉比我70迈差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效果感觉比我70迈差太多了

玻璃没擦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占楼,问下妹子沈阳冷不冷?

今天还好吧,15-4度。。。温差太大。。。

网友C:
电子狗是通过更新地图数据点来实现的吧,没看到雷达模块,没有流动测速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狗是通过更新地图数据点来实现的吧,没看到雷达模块,没有流动测速功能 ...

是的。流动测速无效。

网友D:
360是最棒的记录仪。

网友:
什么TF卡耐用?

网友:
容量买大点就耐用了。

网友:
这个电池的标准是GB/T31241-2014新国标,能耐高温

网友:
清晰度比我现在用的好。不错

网友:
雪MM一帖一个精华,拍马都追不上了

网友:
我的m301p用了2年,很好,电池放心用,后视镜款的结构设计比这种小的好设计,

网友:
看着效果比我趴趴狗 略好 ,, 多少入的?

网友:
看起来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360是最棒的记录仪。

还凑合吧。APP太垃圾了。

楼主:
正经牌子的TF卡都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