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网络交换机电源板维修

楼主(2021-03-29):
网络交换机的电源板,输出53V,大电容爆浆了,更换后输出还是聊胜于无,在几V之间跳变,感觉应该是没有起振。
电源管理芯片、光耦这些实在看不清是什么型号的,请论坛高手指点一下重点检查部位,谢谢

插电后电容强劲,不释放一下感觉一天后都有一百好几十V的电压,被电好几次

网友:
查查启动电阻。300V到芯片电源脚上的那个,阻值很大的那个。

网友A:
300V上那4个串联的电阻就是,看看到芯片启动脚的电压

网友:
这肯定是没起振,虽然我修不好,但我教训比较多,被电到还是很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V上那4个串联的电阻就是,看看到芯片启动脚的电压

其次看,查开关管,再看管理芯片到d极的电路,s极到地的过流检测电阻,光耦不用管它,引脚其本都一样,坏了直接817换上便可

网友B:
买个同样规格的电源换上去,还是比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同样规格的电源换上去,还是比较快

真还不好买,能买到一般都不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