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胜利VC890C+万用表

楼主(2021-03-29):
这个也是昨天早市淘的,10块,屏幕显示缺笔画,以为只是斑马线或者导电橡胶条的问题,结果翻车,应该是牛屎坏了,少废话上图:

皮毛还不错。

显示缺笔画。

开盖。

经测量,两个保险全都烧坏了,心头一凉。

不论怎么使劲压导电橡胶,就是一直缺笔画,清洁橡胶条也不好用。

应该就是这个牛屎坏了,上面有个孔,看着不像是击穿的,毕竟各个档位除了缺笔画还是能显示的,通断档位也好用。

整体做工一般般吧,用热风枪铲除了牛屎,想学着网友换硬芯看看,结果才知道硬芯需要烧写程序才能用,只能作罢。好在十块,内部还有一个南孚9V电池剩电不少,不算亏太多吧。
谢谢观赏!

网友A:
我在用这款,当时将近一百买的,最不能忍的就是开机用一段时间就自动关机,你还正在用着呢他就给你关了

网友B:
出邮费返厂维修,给免费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在用这款,当时将近一百买的,最不能忍的就是开机用一段时间就自动关机,你还正在用着呢他就给你关了:huf ...

按住左上角的select按钮,再开机,就可以取消apo自动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住左上角的select按钮,再开机,就可以取消apo自动关机

谢谢提醒,总算舒服了

网友:
改9999字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邮费返厂维修,给免费修的

真的假的?还有这好事?我这个早市淘的也行嘛?怎么联系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用这款,当时将近一百买的,最不能忍的就是开机用一段时间就自动关机,你还正在用着呢他就给你关了:huf ...

我有个优利德的快关机之前有滴滴声,按任意键就自动延时了。

网友D:
应该是牛屎挂了。。。。去厂里换一个。。。单片机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牛屎挂了。。。。去厂里换一个。。。单片机版芯片

手欠自己铲屎结果把牛屎下面的焊盘引线弄断了几根,牛屎外预留的大焊盘没坏,自己搞过厂家还能给修理吗?修好大概要多少钱?怎么联系厂家那边?求解答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真的假的?还有这好事?我这个早市淘的也行嘛?怎么联系厂家?

里面不装电池,不插表笔,寄给厂家。然后还能混一副表笔、一块电池,厂家倒贴邮费寄回。

网友(2023-06-26):
很可能翻车,缺划不是这么规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里面不装电池,不插表笔,寄给厂家。然后还能混一副表笔、一块电池,厂家倒贴邮费寄回。 ...

牛B,这样白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