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多串电池能直接给各种电子产品充电该多好,效率高。

楼主(2021-03-29):
一般来说,现在的各种电子产品内部都有DCDC充电降压电路,可以适应宽电压。甚至有的笔记本支持升降压,5V、20V都可以充。如果多串电池直充,就只有一次DCDC功率转换,效率高。现在用充电宝充电,会经过两次转换,整体效率低很多。不过直通多串电池,设备检测到电压不对,可能会拒绝充电。
厂家怎么没想过这个问题呢?比如这样设计是否可行?充电宝内部用多串电池(比如2~5串),使用特殊协议,和电子产品通过特殊协议沟通之后就是电池直通输出,充电宝电池只经过一次功率转换就充入电子产品内置电池(同时供电),效率非常高。

网友:
这种产品有 但被淘汰了 适用性太差 只在一些专用场合还有保留

网友A:
这个不是没有,有快充模块,支持6——32V的电压,而是这样子的话,还得为充电宝定制一个充电器为它充电,而且还要为电池配对,保持容量一致,不然又要做平衡充,这样成本就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没有,有快充模块,支持6——32V的电压,而是这样子的话,还得为充电宝定制一个充电器为它充电,而 ...

串联电池组接模块再接手机笔记本等设备,还是要两次降压才能充入电池,整体效率不够高。
要是充电宝既可以稳压输出,又可以电池直通输出就好了,接合适的设备可以直通,提高效率。
或者用类似华为、oppo低压快充的方案,充电宝一次DCDC转换,输出合适电压直充设备电池。也是只有一次功率转换,效率也高。不知道笔记本为什么没有用这种充电方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