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大神帮忙看看这张盘短接点在哪

楼主(2021-03-29):
试了几个地方都没有找到短接点

网友A:
屁股那里的单独一组铜点不就是短接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屁股那里的单独一组铜点不就是短接点么

试了都没用

楼主:
m.2的固态硬盘没开过卡 谁有经验教教俺呗

网友:
就是屁股单独的两个点,不认就是烧供电或者烧I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