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话筒改无线求大佬指点

楼主(2021-03-29):
一个有线话筒一个无线话筒,有线话筒太麻烦,无线话筒音质差。想把无线话筒的无线电路部分和有线话筒结合起来。
经测试把有线话筒连功放的3.5插头引出线至下图的MIC处,电流声、啸叫声超大,测试失败。个人猜测是话筒经过两个放大电路所至,图中的两个IC在网上没搜到资料。
有没有大佬帮忙看看把有线话筒的输出信号接在图中哪地方能用?非常感谢

网友A:
问题在这里:“把有线话筒连功放的3.5插头引出线至下图的MIC处”!
有线话筒的线至少有两米吧?那么长的线,没有交流声才怪了!
将话筒拆下来,直接焊上去试试。

网友B:
无线话筒音质差的原因并不是MIC头的质量不行,而是发射、接收过程中有失真、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在这里:“把有线话筒连功放的3.5插头引出线至下图的MIC处”!
有线话筒的线至少有两米吧?那么长的线 ...

线不长,20CM左右,我剪的。
焊话筒就没意义了,我就是想要有线话筒混响处理过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线话筒音质差的原因并不是MIC头的质量不行,而是发射、接收过程中有失真、干扰。 ...

不是无线干扰,距离很近,声音也清晰,只是唱歌出来的声音干涩不好听,有线话筒有混响等处理电路,唱歌好听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线话筒音质差的原因并不是MIC头的质量不行,而是发射、接收过程中有失真、干扰。 ...

自古三楼出真相!无线话筒音质差的并不是咪头,而是电路!调制解调,预加重,更别提话放了!差的不是一点半点!看看调音台的话放,对比手持的话放,也就是能出声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无线干扰,距离很近,声音也清晰,只是唱歌出来的声音干涩不好听,有线话筒有混响等处理电路,唱歌好 ...

无线话筒 有线话筒都要进混响的

网友:
我理解楼主应该是一个有线自带混响的话筒 像蓝牙唱歌的那种, 而且带了一级功放输出,
另一个是带发射电路的话筒, 接入端应该是MIC.
把功率放大的信号接入原本MIC入口, 电平太高了, 阻抗不匹配造成了失真.

但是具体怎么接 串电容还是并电阻 我也不知道 大师来说一下吧

网友:
看电路板上那个FD746964可能是MIC的前级运放吧,有线话筒跳过这个FD746964看看行不行,BJ3023的左边是晶振,上边全是接地的电容,右边则是无线射频电路,输入端看来最有可能就是下边的R2、R8、R12 或者旁边那几个电容了。用手拿根金属去捅那些焊点找一找,声音最响最好听的那 个可能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