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传输速度4.6Gb/S的戴尔D5000扩展坞拆解

楼主(2021-03-29):
前些年戴尔针对企业级笔记本Latitude系列推出了D5000扩展坞,是具有双视频输出、千兆网口以及3个USB3.0的无线扩展坞。功能强大:
•        3x USB 3.0
•        1x Gigabit Ethernet
•        1x HDMI 1.3 规格并支持 1920 x 1200 @ 60 Hz
•        1x DisplayPort 1.1 规格并支持 1920 x 1200 @ 60 Hz
•        1x 3.5 mm 耳机接口
•        防盗锁插孔
•        4.6 Gbps 理论最大传输速度
•        60 GHz频率 w/两个有效频率 :60.48 GHz 和 62.64 GHz
•        芯片组: Wilocity WIL6120 Marlon-M, WIL6110 Marlon-R, and DisplayLink DL3900
•        尺寸: 190 x 86 x 30.7 mm

偶然看到,抢了两个回来。

是库存货,看样子库存了很久了,外观伤痕累累。

接口很丰富

前面板,依次是一键连接按钮,然后是USB,3.5耳机&mic接口

侧面复位孔

背面就比较惨了,粘手,酒精喷了下,越擦越脏。。。。

拆掉背面四个螺丝就可以打开了
挺大个的散热片,还有散热风扇,风扇是四线的,应是温控的。

拆掉两端的螺丝就可拆下

散热片底下是网卡

型号是WIL 6110

主板顶视图

左上角带散热片底下不知道什么芯片,试了下,粘的很牢抠不下来。

1、DL3900显示芯片

2、IT7663M
没查到这个型号

3、NT5TU64M16GG-BE
128M 存储颗粒

4、FL1100-1Q0
这个也没查到资料

5、6、IT7663M

7、RT8251

8、AR8151-B  应该是网卡芯片

9、G2405CE 网变

底板图

1、3、7、7312
没查到资料

2、4、8、2561

5、PIC16F1503
单片机

6、ATMLH208

9、SL28PCIe14

接口图

正面接口,最右侧白色的是wifi信号指示灯

盖子做工挺好

上盖的wifi天线还带了散热片,发热量小不了
散热片底下是网卡天线

散热风扇

这算是拆完了,装回去加电,灯亮了

外壳子已经老化的不成样子了,轻轻一抠就一块块的掉下来

干脆全部抠下来
抠完了再用酒精擦下,底板是半透明的

把铭牌再贴回去

最最关键的是试试这玩意到底能不能玩,
所以,拆开机箱,拆下主板带的网卡,换上刚买的DW1601试试

这个是新买的支持wigig的网卡

带有蓝牙4.0

左边是带有WIGIG的网卡,右边是普通网卡

把DW1601装机器上,想了好多种办法,也官网下载了驱动,可显示始终没有802.11ad。。。。。

有没有哪位大神能指点一下这玩意怎么折腾,先谢了!
发个帖子真不容易,从拆解到拍照到上传整理,三个多小时还是没能编辑好

楼主:
好多图片上传失败,一遍一遍的编辑。。。。

网友A:
没看懂是通过什么扩展出来的,usb3.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是通过什么扩展出来的,usb3.0吗?

通过扩展坞里面一张高速网卡与主机连接实现数据高速传输,当然,主机也需要相同的支持wigig的网卡才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过扩展坞里面一张高速网卡与主机连接实现数据高速传输,当然,主机也需要相同的支持wigig的网卡才可。 ...

通过wifi通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扩展坞里面一张高速网卡与主机连接实现数据高速传输,当然,主机也需要相同的支持wigig的网卡才可。 ...

高级啊,无线连接,没见过,第一次听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wifi通信吗?

是的。在60GHz频率通信

网友:
原来是无线通讯,我说怎么不见输入线呢。

网友:
通过无线桥接PCIE总线

网友:
魔鬼想法,估计成本不低,可是真的太小众了。驱动再做不好,就没法用。

网友:
无线扩展坞,太特别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东东挺复杂的。。。。

楼主:
折腾了一下午一晚上,没有找到解决办法。网上查的结果是只支持戴尔某几个型号的机子,联想IBMThinkpad HP都不支持。。。。。

    DW1601 / DW 1601 DP/N: 08V256 (QCA9005 8V256)Wi-Fi 802.11a/b/g/n + Bluetooth + WiGig (60GHz)Half-Height Mini-PCI Express CardP/N: 8V256, JN0P4
Dell Latitude 6430u, E5440, E5540, E6430, E7240, E7440 (JN0P4).
Could not work on IBM/Lenovo/Thinkpad/HP Version Laptop

     This device would seem to use a USI MAC for the WiFi + BT radios and a Wilocity MAC for the WiGig radio.
This card is apparently used also inside Dell D5000 Wireless docking station ref.
     Requires an external 60GHz antenna/upconverter module (containing the Wil6110 60GHz RFIC chip).
     The Dell Wireless 1601 Half Mini Card supports the WiGig Spec. v1.1 and 802.11ad D6.0.
This Card is installed in the PC/notebook in order to connect to the WiGig docking station,the Dell Wireless Dock D5000,
for high data volume and high quality media.Supports WiGig Spec. v1.1 (up to 4.6 Gbps), 802.11ad D6.0 and WLAN 802.11 a/b/g/n.
WiGig security supports GCMP encryption which is based on the GCM of the AES encryption algorithm.
Includes 802.11n compliant, and fully compatible with 802.11n and 802.11a/b/g legacy device.
Communication interface: PCIe 1.1 for WiGig and WLAN; USB HCI for BT.

The Dell Wireless 1601 WiGig card enables wireless connectivity betweenDell Latitude 6430u Ultrabook and Dell Wireless Dock D5000.
算了,暂告一段落,空了再折腾,多半是吃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折腾了一下午一晚上,没有找到解决办法。网上查的结果是只支持戴尔某几个型号的机子,联想IBMThinkpad HP都 ...

那就是驱动带识别,指定的电脑型号才能起作用,这就是企业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是通过什么扩展出来的,usb3.0吗?

英特尔以前搞的wifi协议,60gh通讯,超短距离、高速传输;不过后来放弃了。

网友:
目测楼主,项目要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