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5和充电头相继离世,怎么修

楼主(2021-03-29):
之前小米5充电慢有时充不进去,上网查了好久,是充电IC虚焊,热风枪吹一下就好,于是手机店一修,报废。(维修师傅技术不过关啊)
相隔半年,小米5遗孀充电头MYD-08-EH 开始时灵时不灵(一般拔掉过一会再插上就好了),有次还烧了一根充电线。终于昨天追随小米5而去,
请问各位大佬还有救吗。
插上带灯的数据线,接电会亮一秒钟左右,然后渐灭,拔下再插不亮,拔下过一会再插又可以亮
以下为充电器主板图

网友A:
一般不会坏啊,随便买个正规QC充电头就行了。。
小米之家也有的。。。

我这小米4的QC2充电头现在都好的,只不过一般就冲冲充电宝了,还能QC快充。。。挺好的。。

别人给的QC3小米坏充电头,一顿胡乱加焊就好了。。。
你这个应该是反馈出问题然后芯片自动保护锁死不输出了。。。估计变压器坏了。。。
这种有PI的大芯片次级反馈的几乎不会过压,有些原边反馈在变压器反馈绕组出特定问题时候是有过压风险的。。。
反正这种都隔离的,人身安全没风险的。。。

网友:
既然寿终就让它正寝吧。家里充电头好几个

网友:
充电慢还经常充不进去,难道不是尾插坏了吗

网友:
小米5的屏幕是好的吗?

楼主:
我怀疑是充电器把我的小米5搞坏的,很久之前就有时充不进去了,好不容易拆开,修起来好复杂的样子,买不到零件。
小米5屏幕已经拆了买配件120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会坏啊,随便买个正规QC充电头就行了。。
小米之家也有的。。。

我也去胡乱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这个充电器做工可以啊,,,电源IC模块保护了吧

网友:
楼主,用放大镜看一下,这两个引脚有没有虚焊? 加焊一下

网友:
R10电阻检查下,我之前有个这个电阻坏掉的。。。。。。

网友:
先找一下8脚芯片电路图,测各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