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捷配薅的铝基板也太香了,拯救烂台灯

楼主(2021-03-29):
这台灯本来是铅酸电池,放那儿十几年才发现有这玩意儿,找出来用发现灯珠很烂,电池也烂,续航差亮度低,后来改了18650+LED,但这种小模块不好固定,
最近才跟风上了捷配的车,比划了一下尺寸画了张小板,没啥经验也没弄太复杂
家里没切割的工具也就没拼板,不过想了想拼板没啥必要,自己用,怎么都用不完,
拼板除了满足利益最大化的虚荣心真没啥叼用,单板还能切圆角

打5片,一般都是给6片
1.6厚,贼踏实

看来定位量得还算准确,卡得挺结实

掏出以前4块还是3块买的100颗2835 4000K 0.5W灯珠,买回来之后除了改过一个灯盘用掉24颗就没动过了,刚好用上

板上画了12个灯珠位,其实用不了这么多,感觉3颗就够了,不过为了相对匀称点,6颗吧
台灯底盘里已经串了限流电阻了,电阻位就直接0欧跳过去

电流350mA,电压3V左右

收工,复活,4000K的台灯色温很舒服

剩下的5片以后可以用来做单串锂电供电的小模块,够玩了

网友A:
7135驱动上个 也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7135驱动上个 也好呀

底盘里的限流电阻懒得拆,单串锂用电阻分压供电也没啥问题,反正只是个不常用的小台灯

网友B:
你这个电流不低,350毫安了。我有个经常烧灯珠的灯头就是电流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流不低,350毫安了。我有个经常烧灯珠的灯头就是电流大了

0.5W的灯珠,单颗就能承受150mA,这6颗呢,900mA加上1.6mm厚的铝基板都没什么压力,这点电流洒洒水

网友:
感觉不错啊,好评支持一下,有机会LZ送一个给我玩玩如何~~~

网友C:
引用 楼主:
0.5W的灯珠,单颗就能承受150mA,这6颗呢,900mA加上1.6mm厚的铝基板都没什么压力,这点电流洒洒水 ...

小台灯太亮了也不好刺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台灯太亮了也不好刺眼

1-2W的功耗能有啥刺眼,本身限流电阻就用得大,加上4000K很柔和,没影响

网友:
看来有必要学一下怎么上这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7135驱动上个 也好呀

你不提我都忘记了,当年玩手电的时候买了不少7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