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铜螺母攻丝有没有钻头讲究?

楼主(2021-03-29):
普通钻头可以吗?  含钴的要25一根 有点贵 普通的卖家说不锈钢不行 铜的肯定行
找了半天。。

把反牙钻头装上电钻直接高速拉满扭矩拉满攻就可以吗? 还是其他什么操作?

网友A:
铜铝很软的,先用9号的钻头处理下内壁,上丝锥控制转速,卡死了及时回退别硬钻,不需要多好的丝锥

网友B:
不明白什么是“反牙钻头”?难道是钻孔攻丝一体的黑科级?应该是先用钻头钻孔然后再用丝锥攻丝才对啊?

网友:
呵呵!高速拉满扭矩拉满,立马跑偏

网友:
手动时加机油,宁一圈会半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什么是“反牙钻头”?难道是钻孔攻丝一体的黑科级?应该是先用钻头钻孔然后再用丝锥攻丝才对啊? ...

就是反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什么是“反牙钻头”?难道是钻孔攻丝一体的黑科级?应该是先用钻头钻孔然后再用丝锥攻丝才对啊? ...

有一体的

网友:
攻丝怎么可以高速,手电钻如果没有机械扭力调节的话,最好还是手动攻丝,不然分秒断丝锥。

网友:
扩孔用普通高速钢钻头就可以,m10螺纹的底孔是8.5,扩孔后再用m10的反牙丝锥攻丝,攻丝用手动,期间要加一些润滑油,用豆油之类的菜油最好。

网友:
不明白 m8 m10 的逻辑 关系  一般是    打孔 内丝  / 板牙 外丝

淘宝关键字 “通孔螺柱”

网友:
铜铝最便宜的钻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铝很软的,先用9号的钻头处理下内壁,上丝锥控制转速,卡死了及时回退别硬钻,不需要多好的丝锥 ...

好的 谢谢 扭矩和转速有没有要多大多小的说法?

网友:
铜粘钻头的 钻孔要慢慢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 扭矩和转速有没有要多大多小的说法?

攻丝一定要低转速,扭矩的话看丝锥质量了,一般也别太大,不然挺容易钻一半,半个丝锥断里面,自己试一下就能知道个大概了

网友C:
难以理解楼主想干什么。标题是铜螺帽攻丝,里面的内容却是买来M8的螺丝,要在M8螺丝的“另一头”攻M10螺纹?有点晕……
然后还讨论了反牙钻头?就是左旋的钻头?这个跟攻丝有什么关系?用普通右旋钻头打孔之后再攻M10螺纹就可以了啊,不过M10的螺纹要攻进M8的螺丝里面?那铜螺帽呢?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以理解楼主想干什么。标题是铜螺帽攻丝,里面的内容却是买来M8的螺丝,要在M8螺丝的“另一头”攻M10螺纹 ...

M8进 反丝M10出 铜螺帽好加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难以理解楼主想干什么。标题是铜螺帽攻丝,里面的内容却是买来M8的螺丝,要在M8螺丝的“另一头”攻M10螺纹 ...

也没怎么看懂。在M8螺丝的另一头攻M10反丝,连蒙加猜,感觉他这M8螺丝应该是指的螺母(螺帽)吧?不然怎么可能在M8的基础上加工出M10的螺纹来。

网友:
楼主,你能在M8的螺丝上打个M10的孔给谁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没怎么看懂。在M8螺丝的另一头攻M10反丝,连蒙加猜,感觉他这M8螺丝应该是指的螺母(螺帽)吧?不然怎 ...

螺帽 转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