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马刀锯和链条锯哪种好用?

楼主(2021-03-29):
前两天回老家 老爸说想买个充电的手锯,如题,主要用来锯木头 请大家指点一下,有用过的推荐两款,谢谢!

网友A:
多大的木头要用链锯?一般家用马刀锯就够了

网友:
家用 曲线锯实用 就是锯齿短

网友B:
马刀锯安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木头要用链锯?一般家用马刀锯就够了

估计不会太大 也就是碗口粗的木头 小树等 上岁数了就是为了省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刀锯安全点

哦有啥品牌推荐个, 淘宝200多的抗造不?

网友C:
马刀锯不要买,我之前和你想法一样,老人腿脚不方便,就买了一个,锯胳膊这样粗的就不行了,用过几次恼火,后来还是手砍,再后来想买链条锯,想想还是算了,用电的说是力太小了,再就是听说要改天燃气不让烧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马刀锯不要买,我之前和你想法一样,老人腿脚不方便,就买了一个,锯胳膊这样粗的就不行了,用过几次恼火, ...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网友:
你的要求来说还是链条锯合适 效率高 马刀锯震到怀疑人生 工具还是专用的好

网友:
马刀锯也就小修小改凑合用,老家锯木头大概率截树段劈柴火,基本不用考虑它。链条锯应该更合适,但确实不如马刀锯安全些。

网友D:
刀马锯还不如用手锯的快,亲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不会太大 也就是碗口粗的木头 小树等 上岁数了就是为了省劲

碗口粗的直接弄台便宜的二手斜切锯省事,年纪太大的不适合马刀锯,链锯也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刀马锯还不如用手锯的快,亲测!!!

你用的什么马刀锯不如你手锯快喔

网友:
家用锯圆木还是链锯好!经常用就买个贵点的!注意安全!偶尔用用就买个手锯,那种3面磨齿的。我经常劈柴链锯圆锯马刀锯手锯都用。效率最高的是汽油链锯,最安全的是手锯。

网友:
链锯,没有之一

网友E:
必须链锯,电池要3并的,2并大概只能用3分钟,3并能多撑一会儿,也就一会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必须链锯,电池要3并的,2并大概只能用3分钟,3并能多撑一会儿,也就一会儿 ...

你的电池有问题吧,一般两并的电池容量有4安时,如果只能用3分钟,粗算算电流有80安培了,按电压18伏计算,电机功率达到1440瓦,有那么大吗?

网友:
1688上的21V无刷电机的马刀锯值得入手

网友F:
对于锯碗口粗的木头,最好的马刀锯配最好的锯条,效率也只是链锯的几分之一,木头越粗差距越大,这个要自己想好才行。记得有位仁兄发帖,想买链锯,结果被回帖的给忽悠买了大有的马刀锯,达不到使用要求,白花了一千多,历史的教训要吸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于锯碗口粗的木头,最好的马刀锯配最好的锯条,效率也只是链锯的几分之一,木头越粗差距越大,这个要自己 ...

大有的马刀锯看着数据真的不错,
冲程32毫米,一般的马刀锯都是20毫米,
大有的还独有双连杆减震,
价格也是普通马刀锯的5-6倍,
我前不久买了个MINLI的马刀锯裸机只要150多元,
大有的800-900多好像,
没想到那么差,
居那个网友发帖,
30厘米的树干要锯半小时,
两块5.2电池连着用闪冲伺候,
我觉得不太正常,
我用手板锯锯个30厘米的树干也不要半小时,
估计5-10分钟最多了,具体看体力,
马刀锯速度总不应该比手锯慢,
我觉得这个和他选择的锯片问题比较大,
没选那种园林锯片,
一般的马刀锯片可不就是齿小,
不锋利还厚,
锯原木的应该三倍速带点弯曲的园林锯片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