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NJTY T33 万用表 空载时也显示字儿

楼主(2021-03-29):
我这个小万用表啥都不接,屏幕都会有字儿。
拧动的时候,字还会变。
刚买回来时并不这样。
这是什么情况?还能修吗?

网友:
首先当然是清理转盘接触点,因为手动档用的时间长了,都有这问题

网友:
放坏了的,就拆了清洗转盘

网友:
短接表笔归零,开路有读数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