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了个老手机的EMMC 大佬们看下坏了么

楼主(2021-03-29):
焊油弄太少了,焊油是酸性的然后上次弄进去很多木屑,味道很怪我就没弄多少,估计是没侵到里面锡点。后来才知道酸性的不能用,不知道医用酒精+松香行不。现在USB主控还没到,不知道这个芯片能不能用了。

网友A:
先把锡拖干净,重新值球,emmc做u盘没几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锡拖干净,重新值球,emmc做u盘没几个点,

大佬,吹差不多用东西翘下来行么,我镊子有点小。有大的不知道扔哪里了。另外雕刻刀手术刀之类的,是不是经常用来撬东西?要不要备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吹差不多用东西翘下来行么,我镊子有点小。有大的不知道扔哪里了。另外雕刻刀手术刀之类的,是不是 ...

不要撬,掉点就报废了,多吹一会又没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撬,掉点就报废了,多吹一会又没多长时间

是轻轻的没用力,是不是要推下来?

网友C:
看焊球的样子好像是温度不够高的时候就被生拽下来了,先把多余的锡拖干净,看看焊盘有没有损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焊球的样子好像是温度不够高的时候就被生拽下来了,先把多余的锡拖干净,看看焊盘有没有损伤吧 ...

没弄专用的焊油,能用酒精+松香混合液替代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先把锡拖干净,重新值球,emmc做u盘没几个点,

只要拖干净就可以了,不用值锡的,买的主控基本都是带的

网友:
你先加热后,边吹300℃,边把那些胶铲下来再说,现在这样,肯定用不了的·

网友:
感觉好复杂的样子……不敢拆……
我拆基本上会报废

网友:
上某宝买瓶洗板水吧,十块钱左右一大瓶,很好用,洗板同时能去除大部分的胶。
目前这个情况,上点焊锡丝刀头拖焊一下就差不多了,焊锡丝里面带助焊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拖干净就可以了,不用值锡的,买的主控基本都是带的

没植锡失败了,技术不好啊,风枪5档居然吹的乱跑,估计锡连一块了。

网友:
我在华为mate9上拆了一个,想做U盘,据说华为的没法做???

网友E:
风枪还是要有焊油搭配,要不然效率很差,吹下来用吸锡带拖干净再洗板水洗掉多余焊油。检查焊点有没有掉。如果掉了对比emmc引脚定义,看掉的是有用的焊点还是无用的。如果有用的焊点掉了,有能力的显微镜下重新飞线造出个焊点,要不然就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风枪还是要有焊油搭配,要不然效率很差,吹下来用吸锡带拖干净再洗板水洗掉多余焊油。检查焊点有没有掉。如 ...

焊点好像没掉,折腾几次不规范了,是不是很危险了,芯片会爆了么

网友:
你这个焊点掉没掉得拖一下锡清理下BGA焊盘才知道

楼主:
这个样子还有救么,貌似暴力脱锡,去胶把底板刮出原色了。

网友:
如果BGA焊盘上不了锡大概率是BGA焊盘掉了,没救了

网友F:
查查关键点好着没。我没风枪,前段时间煤气灶拆内存,烙铁飞线读卡器做的u盘,没几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查查关键点好着没。我没风枪,前段时间煤气灶拆内存,烙铁飞线读卡器做的u盘,没几根线。 ...

大佬真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