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输出电感磁材。华为hd4825电源的储能电感

楼主(2021-03-29):
这个是华为hd4825电源的储能电感,请问磁芯是用铁硅铝吗?还有这个推挽正激的输出波型是对称的吗?

网友A:
你这个改可调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改可调了么?

已经改了。

网友B:
改了最高多少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了最高多少V

100伏以上吧,电容耐压100伏所以只调到98伏。

网友B:
改装方案可以发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硅铝的

谢谢,已经买了铁硅铝磁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装方案可以发下吗

在老站有,一搜就出来了。

网友(2023-02-18):
你的后面q12 q13一二脚有没有类似二极管的东西

网友:
方案发一下吧,63006109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