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兰仕微波炉无规律断电故障拆修(Galanz WP700)

楼主(2021-03-29):
家里一台用了十多年的格兰仕微波炉,前年出现工作几分钟突然断电(灯不亮、转盘不转)的故障,开关门或重启定时器开关后又正常工作,当时拆机检查风扇、温度继电器、门开关都未发现问题,也怀疑定时器有问题,但没代换件,故暂时作罢,放置一边吃灰。

      手上有95度、145度的温度继电器,这180度的还没有。

定时器接线图

放置了1、2年,昨天突发奇想,为啥出故障时没从电源进线导通电阻入手呢?说干就干,立马搬出微波炉,放入一杯水,通电(火力开关放最大)3分钟,故障没出现,再次通电3分钟,剩1分钟时断电故障出现,马上拔电测量220V电源进线电阻为无穷大(200欧姆档)。拆开机壳量电源进线一端至8A保险丝后端是通的,量温度继电器后端是通的,量定时器SW1进线是通的,量出线端不通,这是定时器工作时的常闭开关,估计内部触点有问题。再量定时器SW1出线端至220V电源的另一端是通的,这就说明故障出在定时器上,以前曾怀疑2个门开关(关门时闭合)有问题。

该定时器型号是TMFF30MWA1,查某宝上只有一家有,是拆机货,这老机器很难保证内部触点是否良好,还是先打开维修下,看结果再说。
先给门开关、定时器开关的接线拍照留存,以备后续复原不搞错。上图的定时器SW1开关是定时旋钮顺时打开时就闭合接通主电路电源,直到定时结束后才断开,其触点最大电流为8A。下面图的微动开关是定时器上的火力大小调节控制开关,会按火力大小断续接通或断开高压变压器初级电路,使磁控管断续工作,达到断续加热的目的。如果火力大小旋钮调到最大位置,则此微动开关就一直闭合接通变压器初级电路,该开关触点最大电流是16A,常使用中、低火功能,该微动开关触点易损坏。

小心拔下各相关插头线,做好标记,再小心拔出旋钮(较难拆),拆下定时器整体面框,拆下定时器,拍照留存螺丝位置及大小,置定时器定时开关于最左位0端,火力开关最右端大火,便于复原时定位。小心撬开定时器最薄层端盖,不要搞乱盒内齿轮零件,否则很难恢复原样,打开的定时器铁铃端朝下放置在面框旋钮凹槽内,这样比较稳定便于维修,并拍照留样。

可以看出,上图定时主开关触点(SW1)严重烧蚀,引起无规律不通,小心清除烧蚀处,原样装回。再看看下图火力调节微动开关(SW2),也,顺便把火力大小控制微动开关拿下拆开,发现触点也有烧蚀,处理干净后原样装回,此微动开关装回有小窍门,放入时要用镊子将按钮帽轻轻压入才能将开关放入位。将定时器端盖原样小心装回,注意有几个齿轮轴要安装到位,上好螺丝,装回面框上。

因使用年久,顺便也把门开关也拆下,打开看看,结果还挺好,触点没啥烧蚀,还挺干净,真佩服这元件质量。

最后把所有拆下的元件、部件小心原样装回,插好插头线,装好机壳,反复试机几次(火力设置几档),恢复正常,故障未现。待日后继续使用观察。

网友A:
实在没有配件,可以短接开关,听计时器的铃声,手工断电。

网友:
97年的开关,用到现在,质量还是过得去的呀

网友:
干得漂亮!技术不错!

网友B:
这什么毛病,给该奖励的不能评分,说超出该棒棒糖评分范围,可是,给回帖的可以评分,
建议给定时器触点并联0.01-0.1的630V电容消火花,保护一下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没有配件,可以短接开关,听计时器的铃声,手工断电。

找个质量好的倒计时插座,替代手动方便些。

网友:
十多年了,开关差不多到寿命了。

网友:
磨干净还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没有配件,可以短接开关,听计时器的铃声,手工断电。

我感觉短接定时器开关风险比较大,家里老人耳朵背有时听不见或忘了,那就危险了,微波炉就一直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什么毛病,给该奖励的不能评分,说超出该棒棒糖评分范围,可是,给回帖的可以评分,
建议给定时器触点并 ...

好主意,下次可以试试。

网友(2022-07-24):
这个开关的质量太差了,最重要的部分啊

网友(2022-11-21):
鉴于是2000年以前生产的,想问下这款内部含石棉这类隔热材料吗?

网友(2023-10-18):
引用 网友B:
这什么毛病,给该奖励的不能评分,说超出该棒棒糖评分范围,可是,给回帖的可以评分,
建议给定时器触点并 ...

普通电容就可以吗,还是要安规电容
话说回来微波炉这种触点一般是梆了一小块银粒,打磨一次能用很久很久